[其他] 到手个羽博F3的小风扇,号称6000毫安时电池,拆,最新:已运行超过11小时

楼主(2023-06-12):
前两天到手的,看到有评测说整体表现不错,6000毫安时电池,两个18650并联,可以做到超长续航,也不知道啥电池,昨天晚上到了,立马开拆,各位坛友帮忙看看,这个电池是什么电池,容量够吗?谢谢

正面比较小巧,只有1个按键和四个点亮指示灯

风扇背面有型号,最大的确定是充电口是micro usb

全身卡扣设计,拆卸很容易

主板两颗4056充电芯片

还有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被打磨的芯片

这就是电池了,网上没查到什么信息,两个并联,各位大神帮忙掌掌眼,看看那个品牌厂商的,容量能够达到单颗3000吗?

谢谢

===========完==========

第一次更新:
6月12日中午14点整更新:

昨天晚上到手的,到手拆机后开始充电,今早就充满了
然后从早上8点左右到公司开始,一直一档风力吹,中途没有断过,截止14点整,差不多整6个小时,目前电量显示还是4格满电。
我打算今天不关机了,一直吹,看看一档能吹多久。
没用二三档,是因为有空调的情况下,二三档冷了点,而且噪音大了。

===================

第二次更新:
6月12日中午15.50左右更新:
提示还剩3格电量了,也就是第一格电量,一档风力情况下,从早上8点开始,吹了差不多8个小时。

===================

第三次更新:
下班前在更新一次,截止19.22分,已经一档风力累计运行超过11个小时,目前提示电量还有3格,明天早上再来继续了,根据厂家的广告,一档可以持续32个小时的,明早再见。

网友:
2个并联,6000不够,也差不了多少。

一个是灌沙的除外。

网友:
手上两个羽博,一个单节18650,一个两节。
做工没问题,噪音不算大,问题就是电池自放电非常严重,充满不用三个月没电

网友:
两个电池,续航能力强。

网友:
手里也有一个羽博的风扇,看外观应该是单节电池的,死活拆不开,螺丝刀都快撬断了

网友:
根据工作电流,测试一下实际使用时间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正品的还好,如果换皮电池估计单个就千多点。

网友A:
LG的电池,如果是真的应该有3000mAh,就怕套的假皮,没看清是不是无刷电机,这款电扇多少钱买的,还不错呢

网友:
做工比我那个好多了啊

网友:
按这牌子的德性,大概率电池虚标容量。

网友:
国产德朗能DLG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的电池,如果是真的应该有3000mAh,就怕套的假皮,没看清是不是无刷电机,这款电扇多少钱买的,还不错呢 ...

不是LG的电池。LG电池不是这外壳。以我买小风扇的经验,2000mah就已经很有良心了,大多1200的,甚至还有800的。偶尔见过连400都不到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拿着很费劲?两个电池貌似有点重呀。

网友:
6000MAH一般是按最大值标,,一节1500-2200之间应有,,,风扇使用时间应不错

网友:
把风扇电机换成假负载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还不错哦,这个有车吗

网友:
有视频UP住评测过,搞了好几款风扇,只有羽博的合格不虚标。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都不错,电机如果是无刷的就完美了

网友:
能用3-4小时就算合格啦

网友:
还行比一个电池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