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宝控制芯片有熟悉的吗

楼主(2023-06-12):
     最近在玩充电宝控制电路,用的是IP5306,但是这芯片不怎么符合我的需求,一:这芯片输出口插上用电设备时会有一个断开的时间,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看起来不舒服。二: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输出的情况下自动断开。三:如果断开电池,再接上电池的时候需要充一下电才有输出。
    最困扰我的是一和二,输出插上用电设备时短暂的断开。请教有没有类似的外围元件少的控制芯片,插上用电设备不会断开的芯片? 二:倒是可以解决,有一直输出的芯片。
我用的地方,在不用的时候可以开关机,在使用的时候一直有输出,在接上用电设备时不会有短暂断开。
先在此感谢了!!!

下面是IP5306的介绍

下面是网上找的电路图

网友:
不熟悉,看参数还可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太多了,没人做个比较,也就不知道谁好谁坏,我看重的是稳定,有些用不了多久就击穿了

网友:
断开是为了检测协议吧?
如果是固定电压输出就不会有1和2,比如tos61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