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激光二极管的大神吗

楼主(2023-06-12):
一个设备里的激光模块,资料写的是850nm,500mW,激光二极管型号是L4,

但是看到网上的一些资料,L4激光二极管是940nm

所以我也不确定,万一我这个设备里的激光二极管坏了,买网上的这种940nm的能不能用

网友A:
你应该问卖家,我们不知道。

网友B:
l4是编号,不是型号。型号一般是像下表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卖家,我们不知道。

谢谢,设备是国外的,手册上写的是850nm.
但是根据这个型号,查到的是940nm.
波长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4是编号,不是型号。型号一般是像下表这样的

您好,我这个写的L4-SSV725,c不知道能不能查到具体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写的L4-SSV725,c不知道能不能查到具体资料

你这个不是激光二极管的型号,应该是这个激光头的厂家编号。用这个编号联系厂家,应该能找到这个激光头。
需要把它拆开,才能看到里面的激光二极管,型号在那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激光二极管的型号,应该是这个激光头的厂家编号。用这个编号联系厂家,应该能找到这个激光头。
...

谢谢,如果需要维修,我可能是整体更换这个L4的组件了

既然我这个组件上标记了L4,不知道网上那种L4的940nm的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需要维修,我可能是整体更换这个L4的组件了

既然我这个组件上标记了L4,不知道网上那种L4的94 ...

将来坏了的时候再拆解它,抠出里面的激光二极管,找相同型号代换。估计就是加了个散热外壳。
850nm和940nm的不能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来坏了的时候再拆解它,抠出里面的激光二极管,找相同型号代换。估计就是加了个散热外壳。
850nm和940nm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