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整改配电箱,加过欠压保护、厨房漏保,多品牌混合,希望能用得住!

楼主(2023-06-12):
4月底调整了配电箱,发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535-1-1.html)后大家给出了各种建议和意见,让偶这个强电小白学到不少
因此月初就着手再次改造一下,特发帖给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隐患,谢谢先!

准备的方案

清点剩余的空开、漏保,这些是交房时原配的
不知道为啥多一个40A的过欠压保护器出来?

大家都说过欠压保护器是有必要的,所以就撸了一个
德力西不行就换个正泰63A的,19个大洋
周末到了

上帖中大家说多芯线不行,也不能和单芯线混用

偶没接线片,请教大家说搪锡也是可以的
无奈线太粗,电烙铁搞不定,只能上蜡烛了

方便固定,偶再把浸锡后的线头打平了,这样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接好过欠压保护器,通电试下

几十秒后转绿灯,看起来OK

再把卫生间的漏保换成20A的

打算把除3小房间外的4路灯、鞋柜、沙发侧插座和弱电箱都接在一起,感觉快塞不下了

厨房插座的空开拧得太紧,螺丝打滑,只能剪断拆

把厨房回来的零线找出来

太短,继续续狗尾

把原来卫生间的32A漏保用在厨房插座上
发现缝隙还能塞下个空开

那就把鞋柜、沙发侧插座和弱电箱的单走一路

接好去厨房火、零线

从过欠压保护器分出3路火线,分别接空调、厨房插座、其他照明插座

没办法,现在看线更乱了

做好线上标识,扣盖,再贴上新的标签,搞定
PS:最后部分的灯和沙发插座标签搞反了,只能重新贴过

牌子混用是为了减少浪费(投入),国产正品应该还用得住吧!
这下感觉基本整改得差不多了,大家帮忙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隐患,谢谢先!
另外再请教一下,客厅柜机位置的墙插处已经安装了空调独立漏保,配电箱这里还有没有必要再给客厅空调接个空开?

网友A:
好像记得压进去的线不能上锡,否则时间长锡会收缩,导致松掉,不知真假啊

网友:
多心线,真的是要多心。

网友:
只要质量没问题混用没事

网友:
楼主自己动手,真的很厉害

网友:
多股线可以用管型接线端子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得压进去的线不能上锡,否则时间长锡会收缩,导致松掉,不知真假啊 ...

呜呜呜,咋又有这讲究

网友:
减少浪费(投入) 圈起来要考

网友:
我就想尊夫人在家没喷你???

网友:
好些冰箱功率一般也不是很大为什么要独立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得压进去的线不能上锡,否则时间长锡会收缩,导致松掉,不知真假啊 ...

锡会热胀冷缩顶松螺丝造成接触不良
国标gb50303-2015禁止螺丝式接线端子上锡,应当压接端子。
厨卫30mA漏保选型错误,触电也摆脱不了。女性的摆脱电流11mA,小孩更低。漏电必然被电,眼睁睁看着被电,还逃不掉。

网友B:
过欠压保护¥19感觉不像正品,,太便宜了,杂牌才是这个价格吧

63A的起码在百元左右,大品牌的2-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欠压保护¥19感觉不像正品,,太便宜了,杂牌才是这个价格吧 ...

自复式过欠压自动回复保护器40A50A63A 2P家用原装二手旧

网友D:
主线进漏保,在进过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复式过欠压自动回复保护器40A50A63A 2P家用原装二手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的,或杂牌的,山寨的就不谈了吧,,想要多便宜的都有

正品施耐德保护器iCNV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2P40A32A拆机家用EZ7GQ

让二手游起来

  • 价格¥38.00-65.00
配送浙江台州 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8181429907.38.18b29cac06Go0X&id=62880400877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线进漏保,在进过欠压?

那个过欠压是下部进线,总闸是一个2P 63A空开,不是漏保。

  这种结构,是分路分了好几路漏保。不是总漏保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欠压保护¥19感觉不像正品,,太便宜了,杂牌才是这个价格吧

63A的起码在百元左右 ...

淘大船货便宜呀:ABB、施耐德电气、西门子、金钟穆勒、GE奇胜、Mitsubishi三菱、LG……
  最好要ELM电磁式漏保。

正品施耐德2P漏电断路器80A100电磁式C120H VIGI空开带漏保护拆机

让二手游起来

  • 价格¥70.00-85.0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248.2d9b7484LCG6Kh&id=706721335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