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IITOKALA Lii-PD2充电器

楼主(2023-06-12):
48元入手一个Lii-PD2两槽智能充电器,买这个的主要原因一是价格不贵,另外就是能充的电池种类较多,3.7V锂电池、1.2V镍氢电池、3.2V磷酸铁锂电池,这也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能兼容3.2V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器。实际使用效果基本满意。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双路独立充电。还可以啊

网友:
有没有多档调节电流大小的充电器?

网友A:
这个是只能识别电池类型??
TB上车的??

网友:
这个和魅色是同款,好几个牌子都是换了个壳

网友:
铁锂我是买的tp5000的模块加个5号电池座和typec母座做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只能识别电池类型??
TB上车的??

3.2V磷酸铁锂电池要手动选择

网友(2023-08-22):
48元,全系列电池充电器,这价位真不错,还有220V输入。有个BT2S的充电器也有这些功能,但没有220V输入

网友(2024-01-13):
我用的C4,能在4槽放电测容量

网友:
磷酸铁锂有什么要求?

网友:
我一直在用C4-12充电器路过了,电池修复效果很不错了。

网友(2024-11-19):
电路板焊接工艺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