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改进丫头自行车停车架

楼主(2023-06-12):
网上6元买的支撑360度转。
用辅助轮限位比划下

网友A:
材质不同,也能焊接?

网友:
这是原来安装容易旋转吗?把U形铁板旋转90度,能卡在车支架上最牢固

网友:
不错,很实用的

网友:
懒人表示 只在 螺丝孔两边加了孔,攻丝加了两个5还是6的螺丝 ,做了两个凸起,卡住就算了

网友:
原设计是打孔上螺丝卡位或焊个卡位块。成本压缩太强了。

网友:
成本压缩太强了。

网友B:
直接丢地上算了

网友:
把露出金属本色的地方唰上油漆要不几天就上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丢地上算了

我儿子的就是,都是辅助轮拆了的车,过两年就小了,直接换车了

网友:
钻个洞一颗螺丝卡起就可以了嘛

网友:
还是搞结实一点,安全第一!

网友:
还是很有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不同,也能焊接?

反正帮朋友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丢地上算了

女儿嫌弃丢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