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550 DIY个散热器 刷个软路由

楼主(2023-06-12):
D2550工控机,那机器被动散热的,太重了,之前加了PCIE转四个sata,windows 系统,感觉太懒散,太能看,又被拆了。  结果挂咸鱼40元很久没人要。

这次来个彻底的,把所有能简的都简化了就剩个主板,加个MSATA 16G  刷个软件路由玩一下。
TDP说是10W ,实际刷了软路由 待机就15-16W   ,要是能控制在10W以下,就拿来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直接上图吧贴上贴纸,还行,哈哈。

来个上面的正面图。

刷好软路由,主要是有两个网口,非常方便。

改了一个小的开机按键,平时是设置,上电就启动的,这键备用

没贴膜前的透明探索版,哈哈,开风扇口,还搞开裂了,修补一下。

加个铜管+风扇,效果还是可以的,12V 风扇,用5V供电,很静音。

底下就有点难看了,电池没电BIOS老要重设置,直接焊接了个电池上去。

sata线也太粗了,直接焊上连接,加个12V转3.3V电源,空间小了很多。

刷了个,高大全的软路由

我的把16G 全扩容了,随便装软件,加2G内存也够用了

现在OP也很完善了,还有应用商店,大大减低学习成本,不用太多知识就能用上。

网友A:
2侧为啥不搞几个空出空气。。。。 热风这样出不来呀

网友B:
软路由就是香,但是我用不上。
金龟子眼睛是啥?接线孔?

网友C:
散热导风朝两边没出风孔,热风在内部转啊转在经过接口哪点缝隙出来。变温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导风朝两边没出风孔,热风在内部转啊转在经过接口哪点缝隙出来。变温室了。 ...

底下,power 按键那底板,四周都是空的,会通风的,我的风扇,是向里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就是香,但是我用不上。
金龟子眼睛是啥?接线孔?

默认是接12V的,我不想接线,改成DC头,没把座子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侧为啥不搞几个空出空气。。。。 热风这样出不来呀

向里吹的,只要冷风进,底下四周,是空的,能通风,昨天试了一天,不怎么热

本来我想搞侧边加一个,出风风扇,上面这个是向里吹,这样就可以对流了。

网友:
浓浓工业风

网友D:
大理石仿真电脑主机

网友E:
现在在鱼上需求这些主板少很多了,我好几个放上去没人问津,当垃圾处理又可惜,当成品卖又没人要

网友F:
一直 想入手一个J1900做服务器,还是舍不得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理石仿真电脑主机

哈哈,有什么就用什么,本来还想买个木纹,看到有这贴,还抗干扰,防辐射,防水,厨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在鱼上需求这些主板少很多了,我好几个放上去没人问津,当垃圾处理又可惜,当成品卖又没人要 ...

是的,现在这些,在闲鱼上没什么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 想入手一个J1900做服务器,还是舍不得银子

J1900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这DIY壳子手工可以喔

网友G:
你这外壳相当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外壳相当的牛逼!

私人定制一台,我老婆说的垃圾,就我在欣赏这玩意。

网友:
这软路由功耗和性能比较差。。。。还不如路由器的性能了

intel D2550Total DMIPS:5628.25

网友:
7年前我攒起来就退役了,功耗太高性能太低,如今还在柜子里。

网友:
外壳就不能细加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