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儿童理发剪问题

楼主(2023-06-12):
家里孩子的理发剪坏了,打开表面看有一个三家管和一个二极管烧糊了,看不清型号,铝箔封的锂电池应该还是好的,
打算弃掉原电路板,加个充放电模块,是否可以?
请师傅们提供个方案,谢谢

网友A:
要看马达电压,直接上4.2V转速好快的

网友B:
充放电模板控制电池,再加个可调降压模块控制转速?或者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减速……

网友:
有档位的吧,可以用USB小电扇的调速模块

网友:
需要考虑电流?

网友C:
直通还得换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马达电压,直接上4.2V转速好快的

直通可以穿2个二极管,但我想最好把原来电池利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模板控制电池,再加个可调降压模块控制转速?或者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减速…… ...

谢谢关注。
只控制电池即可,不考虑转速。低速夹头发。请问这个电池和18650使用上有什么区别?串个充放电模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通还得换下开关

是的!的换开关。
谢谢关注
电池还想利用一下,不行时再直通。
这个电池和18650使用方法相同吗?串充放电模块可以吧?

网友:
你得知道马达额定电压,我曾改过把原8字囗(原机电源为5伏350mA带不动电机)接囗对应的连线改成安卓囗,但电机为2.4伏供电,又自制了5伏转2.4伏的开关电源,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通可以穿2个二极管,但我想最好把原来电池利用上,

修修看呗,照片也太糊了,蒙一下二极管是电机的阻尼管,三极管是PCM调速管NPN或NMoS

网友:
这货贵不贵 ?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打算改直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