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内挂机换贯流风扇轴承

楼主(2023-06-12):
家里还在保修期内的TCL空调风扇异响,免费上门修了两次都没搞好,其中第二次还应我的要求换了风扇电机,服务态度非常好,赞一下TCL的服务!其实说是异响白天根本听不出来,只有夜晚静音模式才能听出来,这也是修过故障依旧的原因。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报修了,决定自已动手,昨天拆机把贯流风轮轴承取下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决定还是花几块钱换一个,反正送风系统就三个部件,电机换过了,再换轴承,再不行就换贯流风轮。

网友:
换完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了十多年空调还没有坏过这个零部件。

网友:
消费者太善良

网友:
消费者太善良啦,惯坏厂家可不好。

网友:
随说不值钱,但拆它是个很麻烦的事

网友:
风扇电容不行了,也是会响的。共振加大的

网友:
换轴承不是大事,拆装麻烦是真的

网友:
建议换规格合适,不锈钢滚珠轴承。电机换纯铜绕组。

网友:
我自己更换了滚珠轴承,顺滑,不是这个牌子的。没有异响很多年。

网友:
拆装有点麻烦,全拆过里面的嗲电机风轮,,一件件全拆下,手痛,当时嫌慢发没拆下来拆,挂在墙上拆累死人

网友:
国产质量就是不行

网友:
这个只能算是轴套吧,我的理解是有滚珠的才是轴承。室内挂机真的难拆,蒸发器挡住风扇了,设计的时候就不考虑一下方便维修!

网友:
厂家这么设计原来本是降低噪音,但是质量过不了关.

网友:
老空调启动声音巨大。不仅仅是压缩机,风扇也是巨响

网友:
不是滚珠轴承

网友:
换完轴承效果如何?轴承不贵,但空调的室外机拆机太麻烦了!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尤其是高层住户。

网友:
租住的地方02年的老志高空调现在也还好好的,最低风量没啥声音,不过强力模式风量自动最大(比手动最高风量还大,风力和风幕机有的一拼),声音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