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鱼缸做几根拉杆

楼主(2023-06-12):
在阳台做了个鱼缸,太大了,算了一下,两块侧玻璃承爱压力三百多斤,一直担心玻璃受不了,在上口做了一根不锈钢拉杆,把玻璃拉住。

某天在家,忽听阳台一声巨响,心想完了,玻璃爆了,结果一看,万幸玻璃没爆,是玻璃胶粘结的缝爆开了,数百斤水如瀑布一般倾泄而下,整个阳台水漫金山,幸好阳台有底漏,能迅速排水,要不然又要惹上麻烦。

重新清理并粘好鱼缸后,想来想去,还是加上拉杆为好,于是开始动手。

一、画图

二、淘宝上找激光切割不锈钢的卖家,下单切了十个,304不锈钢,3mm厚。

三、台钳+大锤折弯,本想打磨边缘并抛光,想想还是算了,就这样吧。

四、加一层硅胶垫,事后证明这并不可行。

五、M6的304丝杆。

六、3分PE管。

七、切割合适长度的丝杆,套上合适长度的PE管,简单比划一下。

八、放鱼缸上试试。

九、准备加五根,但丝杆不够,先上四根,用的宝塔螺帽。

十、硅胶垫片受压会挤出来,算了,拆了。

十一、又可以放心的提高水位了,用浮球阀限制水位。

这是当初爆缸时的场景,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水漫金山

楼主:
希望能管点事,更希望不要把玻璃压爆了。

网友:
放那么多石头在底部,清洗起来不麻烦吗

网友: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激光切割的,啥材料?是不秀刚的吗,抛一下光,更好看,不是就得刷的防锈漆,其实你有条件不如做个100高不秀刚的框,套在鱼缸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比这强度高还美观。

网友:
下面的作用不大,不如上面做成不锈钢四方框,玻璃更多的是内应力破裂,这就是为什么超级落地大玻璃要16个以上的硬度

网友:
加固一下,放心多了

网友:
把你的过滤发个看看,你是用的什么过滤?

网友:
硅胶垫片做成 L 型的可能就不会被挤出来了。

网友:
看阳台地面墙边也有鹅卵石,不如当初装修时鱼缸和墙面地面砌成一体更好看些

网友:
玻璃水箱加水,整个的重量不可无视安全。

网友A:
你的鱼缸边缘漏水应该是玻璃胶的问题,要用瓦克玻璃胶,粘贴前先要除油

网友:
这么大的鱼缸是要拉筋的

网友:
还好玻璃没事

网友:
垫还是有必要的,参考锂电池包那种,变形小。

网友:
弄四个包角就放心用了

网友B:
不是有不锈钢角铁么,鱼缸边用角铁加固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鱼缸边缘漏水应该是玻璃胶的问题,要用瓦克玻璃胶,粘贴前先要除油

对的,应该是胶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鱼缸边缘漏水应该是玻璃胶的问题,要用瓦克玻璃胶,粘贴前先要除油

不是漏水,是整条缝被拉开了,用的快事达的玻璃胶,算是好玻璃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不锈钢角铁么,鱼缸边用角铁加固不行吗?

胶粘还是玻璃钻孔上螺丝?胶粘不住,钻孔更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