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节能灯镇流器哪里坏了?

楼主(2023-06-12):
本着研究的心态,拆开了镇流器,发现一个地方已经高温变色,估计就是这一片某个原件坏了,大家帮忙看看,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A:
确定是镇流器坏了,而不是灯管坏了?

镇流器坏的话,至少炸个保险电阻吧。

网友:
我也坏了2个,直接换led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镇流器坏了,而不是灯管坏了?

镇流器坏的话,至少炸个保险电阻吧。 ...
灯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镇流器坏了,而不是灯管坏了?

镇流器坏的话,至少炸个保险电阻吧。 ...

灯是好的,我测过了

网友:
不用测试了,直接换13005  换双管   没有的话,换13007   13009  呵呵 用一辈子

网友:
靠眼哪能看出来,不过C5电容没见过黑的,也许是我见识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是好的,我测过了

万用表不能确定灯管好坏,只能知道灯丝是通的。灯管要用另一个正常的整流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能确定灯管好坏,只能知道灯丝是通的。灯管要用另一个正常的整流器测试。 ...

我换了一个镇流器试的

网友C:
  换LED把,灯管的时代过去了,就算有质量好的,也是毫无性价比的情怀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个镇流器试的

一看图感觉是欧普,看到后来果然是,这个灯很奇怪,新的就是打开很久才亮,有段时间折腾了很久,看不出问题,就是不亮。你这个不会也是恒大精装配套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LED把,灯管的时代过去了,就算有质量好的,也是毫无性价比的情怀产品了 ...

我是利用外壳,里面安装全铝圆盘的LED灯板,效果可以

网友:
这个高温是长期用导致的,不一定是某个元件坏导致的吧?

网友:
镇流器损坏,开关管坏的概率大一些,保险电阻没坏的话,测一下Q1、Q2看看。

网友:
很可能3个棕色的电容中有坏的

网友:
就这样,不用管

网友D:
淘宝找垃圾佬买个带灯丝预热的大牌子整流器不香吗
反正都是工业垃圾 也就10多块
品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找垃圾佬买个带灯丝预热的大牌子整流器不香吗
反正都是工业垃圾 也就10多块
品质好多了 ...

给个链接,或者关键字

网友E:
节能灯坏了,没必要再修,直接换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能灯坏了,没必要再修,直接换LED

灯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