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无法桥接

楼主(2023-06-12):
经典产品,tplink 886n。硬件版本 v6.0

之前使用一直正常,桥接楼下饭店的wifi ,用了3年多。

这次搬家,来到新的地方,手机搜索到一个分享wifi,手机正常连接,测速30m。用来看电视足够了。

打开路由器后,进入桥接界面,点击扫描,显示正在扫描…………就没有然后了。

重启多次,情况依旧。

明天拿到公司看看再说吧。

拿到公司之后,同样的操作,点击扫描,大概两秒钟,弹出当前信号列表。每页20个,一共有15页。这又正常了。

再次拿到家中。还是情况依旧,点击扫描后就没有然后了。无法弹出信号列表,一直显示扫描中……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估计信道 不支持,手机能用,不一定路由能收到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看看。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还不行就桥接另外的信号试试,看886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信道 不支持,手机能用,不一定路由能收到

手机搜索到周围有百十个信号,路由器搜索一个都没有,关键是停留在搜索状态,无法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还不行就桥接另外的信号试试,看886功能是否正常。

手机搜索到周围有百十个信号,路由器搜索一个都没有,关键是停留在搜索状态,无法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看看。

手机搜索到周围有百十个信号,路由器搜索一个都没有,关键是停留在搜索状态,无法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搜索到周围有百十个信号,路由器搜索一个都没有,关键是停留在搜索状态,无法结束。 ...

恢复出产,手机开个热点,如果还收不到,,最后法子更新固件,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恢复默认

网友F:
对方的路由比你的好。你找不到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看看。

已经试过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方的路由比你的好。你找不到很正常。

问题是他一直处于搜索中。无法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恢复默认

帖子中写过了,已经恢复多次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信道 不支持,手机能用,不一定路由能收到

选择桥接后才会设置信道。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无解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种情况,想把家里信号用无线桥接覆盖,但无奈搜索不到。。跟你说的比较类似。

网友G:
拿回家不同地方试一下,是不是都这样。另外,弹不出来,是不是你在台式机浏览器上设置的?浏览器有时对弹窗限制了弹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回家不同地方试一下,是不是都这样。另外,弹不出来,是不是你在台式机浏览器上设置的?浏览器有时对弹窗 ...

手机和电脑终端显示完全一样,一直都是在阳台测试的,换了另一台水星的150m路由器,桥接正常了。

网友:
有可以是固件不兼容。弄个K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