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控制板不开门磁维修

楼主(2023-06-12):
门禁打不开门,电压加大可以开,用一段时间又不行。实际是继电器长通触电在分离的时候粘住了,分不开,临时策略就是破拆上盖把粘住的地方刮一刮。永久的方法就换个继电器就行。我打算给魔改成能插拔的12V欧姆龙继电器,这个先临时凑合一下。

网友A:
应该从下部开壳,那里才是粘合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下部开壳,那里才是粘合的地方

估计是楼主没有拆继电器,为了省事直接操作了。

网友C:
自用的值得魔改,否则换个质量好的就行了。之间老家那个古早门禁,差不多30年了,继电器都很精神。后来其他元件老化了才换新的系统。

网友D:
你这直接开颅手术?

网友E:
这个板子外接线挺多。

网友F:
应该是继电器的质量不太好,我工作过的机房门禁连续使用近20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用的值得魔改,否则换个质量好的就行了。之间老家那个古早门禁,差不多30年了,继电器都很精神。后来其他 ...

牛,30年前就用了门禁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下部开壳,那里才是粘合的地方

下部开盖需要把继电器拆下来或者从底部下刀,有可能伤到线圈的线或者把结构碰弯了。这个继电器用一个星期就行,新继电器来了就换掉了,所以顶部开颅是最优选择,风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楼主没有拆继电器,为了省事直接操作了。

说的没错,心知肚明哪的毛病,临时方案,可最省事的来,新零件来了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用的值得魔改,否则换个质量好的就行了。之间老家那个古早门禁,差不多30年了,继电器都很精神。后来其他 ...

门禁这东西找人来修都没找到零件型号,没办法才自己修。单位的,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直接开颅手术?

直接找到病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外接线挺多。

门禁的东西,确实多,主板外接有门口刷卡机、门磁、门铃、出门按钮、应急按钮,以及外部设备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继电器的质量不太好,我工作过的机房门禁连续使用近20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

原装的是松乐的继电器,也是用了好多年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后换的这个继电器是从一个电源板上拆的,质量更不行,才用了2个月。12V 的门磁供电,也没细查电流是不是太大大导致的。后来我直接给换上了12V插座式的欧姆龙继电器,这回再坏个我看看

网友G:
这要是停电,门会自己开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松乐的继电器,也是用了好多年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后换的这个继电器是从一个电源板上拆的,质量更 ...

松乐继电器10几年前就用过,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到现在质量还是没怎么提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门禁这东西找人来修都没找到零件型号,没办法才自己修。单位的,厂不大 ...

门禁就这样,找他们配个遥控器要150块,我一个定频对拷才几块钱,旧遥控拆掉损坏的高放管,板子互贴学习,就修好了。

继电器上接按复位按钮,节省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是停电,门会自己开了。

就是这样的,停电就随便进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松乐继电器10几年前就用过,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到现在质量还是没怎么提高。 ...

本身就是小电流的东西,出故障正常,能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门禁就这样,找他们配个遥控器要150块,我一个定频对拷才几块钱,旧遥控拆掉损坏的高放管,板子互贴学习 ...

这个门禁是配合刷卡机用的。没有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