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各位大佬,ufs数据恢复问题klucg4j1cb

楼主(2023-06-12):
klucg4j1cb 三星usf2.0 据说可以飞线到usb读卡器上恢复资料

请问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直接恢复里面的数据(照片,原来是手机字库,手机已坏),谢谢各位大佬

补充内容 (2023-6-14 21:15):
是安卓手机小米5splus,主板已挂,cpu发热,但是屏幕无显示,谢谢各位

网友:
里面的数据应该是加密过的吧?不是很懂数据恢复

网友A:
可行,用个读卡器连接触点焊接好,用数据恢复软件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
8成数据是加密的,单独读取未必能获取到数据。

如果数据特别特别重要,比较靠谱的办法就是把原机修好。如果原cpu也坏了,那就难救了

网友B:
应该没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用个读卡器连接触点焊接好,用数据恢复软件读取就可以了

谢谢,小米5splus 应该是安卓6.0系统,主板已坏,不行要么只能挪到新板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这么简单的

非常感谢,因为里面都是一些以往的照片,还是想挽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