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松下 pt-x2710stc 投影仪 拆解

楼主(2023-06-12):
主要参数
投影机类型
短焦投影机
投影技术
3LCD
标称光亮度
2700流明
标准分辨率
1024×768
屏幕宽高比例
4:3
投影方式
正投,背投,桌上,吊顶
光学参数
投影机类型
短焦投影机
投影技术
3LCD
技术类型及规格
0.63英寸
标称光亮度
2700流明
标称光亮度均匀值
80%
标准分辨率
1024×768
对比度
3000:1
灯泡功率
230W
灯泡寿命
5000小时

投影参数
投影镜头
手动变焦
光圈范围
F=1.8
投影比
0.46:1
实际焦距
f=6.08mm
投影画面尺寸
50-100英寸
屏幕宽高比例
4:3
色彩数目
16.77百万色
梯形调整功能
垂直:±15度

网友:
装得回去不?

网友:
拆的好详细

网友:
灯泡得换了,光路得清洁除尘

网友:
光路不敢随便动

楼主:
已经报废了,下次拆光路部分

网友:
要是我把投影拆成这样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现在来说这个分辨率不行了

网友:
三片式液晶面板让红绿蓝三原色在投影机内聚合成像,做工可以

网友:
投影仪是个复杂的机械,我等只是看看

网友A:
好复杂装上还能用吗?

网友:
掐指一算,安装完必然多出螺丝
镜头花了,已经影响成像了
好在分辨率不高,可能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装上还能用吗?

报警灯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太复杂了,拆开担心装不回去。

网友:
这家伙灯泡太费电,寿命短亮度低,还不如液晶的

网友:
楼主厉害,把投影仪拆成这样了,佩服!

网友:
这货是短焦的镜头?

网友:
拆解很详细。这才是真正的投影机,亮度高,效果好。就是功率也大,出风口的温度很高的。

网友:
不知你还能装回去吗?我的小乐视投影,第一.二次都成功装好,第三次怎么弄就是不行,现在已恰灰有两年了吧,哪天又搬来玩玩!充实生活支持折腾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