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0元看样的米家的控制智能筒灯

楼主(2023-06-12):
主灯就不拆了,里面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灯珠,驱动拆开看看。这个智能控制每次重新打开APP都是显示断线需要重新连接,每次关闭页面重新打开APP就是在扫描,但是还是能控制什么原因,卖家说要先绑定小爱音箱,虽然控制页面功能很多花里胡哨,但感觉装这种灯还是麻烦不实用。补上主灯拆解图

网友:
按下开关的事 非的“小爱同学,在,关灯”

网友:
大冬天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A:
就想知道如何0元撸

网友B:
还是直接开关方便,然后床头配个遥控器。不然得每个房间配个小爱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如何0元撸

搜索0元看样啊,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开关方便,然后床头配个遥控器。不然得每个房间配个小爱同学。

是的家里肯定不会考虑装这样的灯, 太麻烦了

网友C:
每次都要重新连接那不很麻烦
0元看样就是0元购吗?包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要重新连接那不很麻烦
0元看样就是0元购吗?包不包邮? ...

当然包邮了,要不然怎么叫0元。虽然它显示离线,每次打开显示重新链接,但其实它是能控制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APP的原因

网友:
扇热片还是挺厚实的。。谢谢分享

网友:
扇热做的不错

网友:
不理解所谓智能的灯,其实很麻烦

网友:
大佬这是哪个软件

网友:
0元看样的话也可行,每次都要重新连接就不麻烦了

网友:
米家控制,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种设备我也不看好,接收信号很弱,试过拆掉外壳就很灵敏,装进去就不行。

网友:
这灯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没花钱,拆开坏了不心疼,在那路3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散热片挺厚实,做工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