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个BLUESKY FM RADIO音乐播放,看看能改造成什么?

楼主(2023-06-12):
拆解一个BLUESKY FM RADIO音乐播放,里面有个5W的喇叭!看看能改造成什么?

网友:
改造成收音机

网友:
收音机电路板元件没看到。

网友:
一看就是JL烂大街方案

网友A:
喇叭音质如何?
是否有必要改造

网友:
改蓝牙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音质如何?
是否有必要改造

看看这喇叭的造型和口径,就知道是玩具车级别的

网友:
可以拆磁铁出来玩。

网友:
喇叭音质一般,听收音机吧

网友:
先换个3寸喇叭,100元以上的

网友:
别改了,挂交易区吧,前两天在一个收音机的拆机贴里,还有人回复说想搞一个这样DSP搜台的小收音机玩玩呢

网友:
收音机电路板元件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