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内燃机车用电磁接触器SQCC1-15.10D

楼主(2023-06-12):
给火车牵引电机用的接触器,这个最大电流1000A左右,一台车头上有六个这种接触器。重量30KG左右。

整体外观

巨大的接线排,表面呈银白色,非常光亮,应该是镀银的

正面的行程开关,可以扩展到五对常开常闭

反面,接线排非常厚实

线圈部分,额定电压110V,电阻260Ω

侧面,扳东那个小把手就能把灭弧罩拿下来

拿下来厚的灭弧罩,主触头

灭弧罩上部

主触头表面应该也是镀银的

灭弧罩,里面是一系列格栅

网友:
这么厚实的材料怎么利用一下呢

网友:
“这个最大电流1000A左右”,做工用料真不 错

网友A:
拿去卖铜吧,如果没有用的话。

网友:
火车上用的质量差不了,含银量估计也少不了

网友B:
质量真好。

现在怕是都换成IGBT了。

网友C:
应该是电空接触器,难不成现在都改电磁的了。
110V供电不假,线包电阻260Ω,工作起来损耗都有200W了,不可能长时间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卖铜吧,如果没有用的话。

这是个新的

网友:
都是紫铜啊~

楼主:
外面应该是镀了一层银

网友D:
火车上用的,工作应该非常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真好。

现在怕是都换成IGBT了。

这个好像是2023年6月的

网友:
这么重,铜银估计不少

网友:
用料讲究,就是为了保证安全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空接触器,难不成现在都改电磁的了。
110V供电不假,线包电阻260Ω,工作起来损耗都有200W了,不可 ...

是46w吧,不是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车上用的,工作应该非常可靠。。。

还行吧,很少坏

网友E:
特种接触器,这里面是不少铜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种接触器,这里面是不少铜哟

触头其实不大,重量都在线圈和后面的接线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