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耕升GTX1050Ti 4G 烈风II维修记 附显卡BIOS

楼主(2023-06-12):
起因 帮朋友搬家并处理一下不要的冰箱之类的
去回收站叫老板过来处理一下 刚好伙计也认识我
便问我会不会修显卡 我说看看情况
他说是他朋友拿给他修的 说是进水 位置在显卡尾部显存和HDMI附近的PCB上
他清理过腐蚀 说还是点不亮 我斜眼一看 A1通道的肯定进了 A0不清楚
回家跑个显存测试 插电开机 竟然能用独显点亮屏幕
跑个MATS 竟然PASS 再试一次 一样
难道显存没问题?进Windows看看 等系统打上驱动 驱动打上后就灰屏
远程桌面连上去看看 不出所料 代码43
再去跑个MATS 然后会卡一段B2 过了B2后灰屏
只能开集显进去测 BIOS设置一通操作
ls
cd 你的MATS版本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oqa
这里可能会报FAIL 只要能认到独显的核心代号就行
./mats -n 1 -e 20
FAIL
我的是less report.txt
以你自己查看report.txt的指令为准
不出所料 A1报错
独显PASS 集显就报错 很怪
热风枪拆下 PCB板没掉点 有点腐蚀痕迹
颗粒掉了一个点 但是是个地 另外有点轻微掉皮
颗粒用回原来的 你问为什么不换新的?因为他不清楚行情
你问为什么他不懂行情?因为我发现他那有张H81主板板 上面有颗I5 4430
问他卖不卖 他说卖 但是主板是坏的 让我先报个价
我说CPU50 主板20
他说他装进机箱去外面卖200
得 我还不如买个R5 1400花式吊打
植珠、焊接 再来一遍MATS
成功PASS 独显进系统烤个鸡 OK
拆下BIOS芯片读个程序 拿出我的CH341
你问我的CH341怎么这么多配件?
因为那是1.8V转换座加烧录座 合起来用像违章建筑
量一下阻值
PEX  249
显存 130
1.8   282
核心 3
5V    571
核心三相 上管一个QN3103 下管两个QN3107
PWM uP9509P
HDMI附近缺失的元件丝印702 大概是7002
莫得图纸

网友:
1050ti的性能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网友:
能修显卡,技术不 错

网友:
为什么不换新的?因为他不清楚行情
技术高又懂得行情

网友:
看着手上暴毙的6850陷入了沉思

网友:
芯片及维修麻烦

网友:
专业!!芯片级维修,现在越来越少了,都是直接换大件的多

网友:
原来有好几块低端显卡,风扇转就是点不亮,试着用风枪吹过,也不管事,就扔了。

网友A:
每张图说明一下

网友:
佩服能修显卡的达人

网友:
厉害,能修这个的关键是资料和工具齐全吧

网友:
我的1050有些花屏,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又正常,将就用了。

网友:
大神,不过现在小毛病还好,大毛病没必要修了~

网友:
技术好评,但万用表一般,特别是二表针,相当不好用

网友B:
图片没有说明,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我也用1050ti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我不游戏 当集显用

网友C:
植锡吹芯片找故障,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有说明,看得云里雾里。

我也是三脚猫功夫 并不是真的会修
而且我这贴也不算是教程 有点技术含量的也就测显存通道
然而网上搜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锡吹芯片找故障,高高手!

淦显存挺简单的 多练习就好 BGA补点才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张图说明一下

图里基本都是元件位置图和检测、测试图
我三脚猫功夫这也算不上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