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三星这个颗粒的ecc好低呀,比一些slc的还低

楼主(2023-06-12):
买了两块2246en的sata小板,拆下四个颗粒,贴在了msata板子上,总共容量64g,三星K9HDGD8U5M,查了一下是32nm制程的,bga136,开卡之后,测一下速度,还可以,当个玩具。

网友A:
这颗粒不太友好,我有几百颗。贴2246en浪费板子,容量小。  贴3267没参数   贴3257参数只有en3257lt能hold住  3257 en ba   en aa 要寻找远古版本才能开出来,而且 有一个鲁大师一开掉盘   3268没试过   903浪费板子   最好的归宿  3260   或者6989 双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不太友好,我有几百颗。贴2246en浪费板子,容量小。  贴3267没参数   贴3257参数只有en3257lt能hold ...

这个颗粒,做个小容量盘在工控机或nas上跑跑系统还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做个小容量盘在工控机或nas上跑跑系统还是极好的

颗粒确实还可以

网友C:
你用就知道了,这颗粒特别容易出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不太友好,我有几百颗。贴2246en浪费板子,容量小。  贴3267没参数   贴3257参数只有en3257lt能hold ...

好吧,只有这几颗颗粒,就不折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做个小容量盘在工控机或nas上跑跑系统还是极好的

就是写入速度不高,不知道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就知道了,这颗粒特别容易出坏块

那还是没什么意思的,我还以为制程老,寿命也能高点

网友:
看起来还挺好啊

网友:
msata46en板子不孬

网友D:
江波龙的板子,支持8CE,VCCQ默认3.3V.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没什么意思的,我还以为制程老,寿命也能高点

后来的D8U5A也是大量坏道,还有几片K9UHGY8U7A贴的46en,不知道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波龙的板子,支持8CE,VCCQ默认3.3V.不错的!

这个是江波龙s600的板子,咸鱼上很便宜,板子的缺点是贴东芝不行,没有r46跳线,后期的s601和s602(两种板子一样),就可以贴东芝了,各买过一片拆了板子,板子做工也好,觉得比创见的板子好

楼主:
江波龙的板子

楼主:
哈哈哈哈,看着还行,估计用一下真像大家说的,坏块会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江波龙s600的板子,咸鱼上很便宜,板子的缺点是贴东芝不行,没有r46跳线,后期的s601和s602(两种 ...

说的对,贴闪迪一直报错还以为是什么问题,正面拆主控量没找到R46,反面不好量,回头再找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贴闪迪一直报错还以为是什么问题,正面拆主控量没找到R46,反面不好量,回头再找下试试 ...

找到了记得回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