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平板小电流漏电检修-求指正

楼主(2023-06-12):
小电流漏电是指没有明显热感,一端(电池座)松香烧鸡也烧不出来的那种。
1.加电直接上红外热成像,一般是专业维修土豪标配,价格过高不适合萌新选手。
2.分段松香烧鸡大法(刚学到的),按照一二三端分段加电烧鸡,一端是指电池座到充电芯片,二端是指充电芯片到电源芯片,三端是电源芯片到各个功能模块。故障不在电池座这条线时,直接在电池座烧鸡是不发热或者发热非常轻,无法通过松香烟分辨。而分段烧鸡是按照线路标定电压直接在短路线路上加电,效果非常明显。就是一定要控制电压不能超过线路电压上限,这个标定电压在原理图上有。至于怎么找短路的线路,找硬盘或CPU等芯片附近的大电容,因为同一线路上滤波电容很多,因此有一颗短路后其实就是一整段线路都短路了,所以不难找。但注意分辨电感和电容,另外有部分CPU电容正常的对地阻值就是很低的。不要采用量那个短路撬那个电容的方式。
3.加强版松香烧鸡大法,按照线路能承载的最高电压逐步提高输入电压,增加故障原件的发热量。
4.风枪加热电流法,接上电流表后加电,用热风枪吹怀疑的故障区域,在高温下故障原件的电阻相较于正常零件更加容易变化,因此当吹到故障原件时电流表会有明显的数值变化,缺点是此法不容易判断准确位置,因为风枪一吹一大片。烙铁不适用,容易导致短路。
分享一些很有帮助的教学视频,***点击直达***

最近修自己的扩容版ipad6耗电快搜了很多资料,换过了充电ic还是耗电快,对比了下正常的主板开机电流区别:漏电板开机后32秒~1分45秒电流一直维持在1A,而正常的板则是开机后50秒-58秒短暂维持在800ma。按照手机的开机时序最后阶段的电流应该是开启射频功放,平板的话难道是wifi模块?不是wifi的话就只有可能是硬盘和充电管了,因为只动过着两个地方。
新手保护期内自己学会了扩容、松香烧鸡大法、看电路原理图,新手保护期外干废了一个ipad6 4G版wifi芯片板底、和配套屏幕液晶(换背光)

网友A:
小电流漏电检修非常不好搞,检测困难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漏电检修非常不好搞,检测困难是主因。

刚学会分段加电烧鸡,跃跃欲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