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显微镜支架diy台钻

楼主(2023-06-12):
垃圾佬那里搞了一个显微镜支架,做一个台钻,这次搞一个无刷的,钻架部分已经焊好,这个是叫朋友焊的,我不会,以后慢慢更新,先发这么多吧,驱动板固定到洞洞板上,还要把线引出来,
今天做了一个底壳,保护电路板的。
驱动板开关已经拆开,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正反转是怎么控制的,小白色有2片磁铁,电路板有一个3脚的是什么,丝印1101s

网友:
有朋友真好,激光下料,氩弧焊一把抓了

网友:
我这个显微镜还是好的,舍不得改啊。

网友:
我最近也想买一个显微镜,正在瞅合适的。

网友:
这个显微镜架子不错

网友:
这个架子改台钻,先天不足。

网友A:
小台钻做的不错,就是安主轴的哪块板有点单薄,怕电机转起来,主轴会有震动。

网友B:
看像电焊条焊的,不光

网友:
把显微镜改成台站,大财小用了吧

网友:
改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台钻做的不错,就是安主轴的哪块板有点单薄,怕电机转起来,主轴会有震动。 ...

用了再说吧,板3mm厚,安装电机那块板有点做错了,应该好要加长,要是不行,拆了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像电焊条焊的,不光

是氩弧焊的,

网友C:
无刷电机功率多大的?

网友D:
改造费用真的应该是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功率多大的?

300w左右,说是得伟的手电钻拆机的,带霍尔,扭力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费用真的应该是不便宜的

估计买一个220v差不多,如果用有刷的应该还能再便宜点成本

网友:
大财小用

网友E:
实话实说,这个小钻床制作没有领会到显微镜改台钻的精髓,你不信可到各视频网站看看别人改的,DIY的小台钻,主要注重精度、外观,你这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话实说,这个小钻床制作没有领会到显微镜改台钻的精髓,你不信可到各视频网站看看别人改的,DIY的小台钻 ...

不仅如此,立柱就靠四枚螺丝固定,强度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