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落地扇FS40-17KRW电源板坏了,厂家说没配件,求助论坛维修

楼主(2023-06-12):
美的这个机器是2017年京东买的,用着还算好.这两天突然开不起来了.有时你按一下又可以开,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开不起的.想着风扇嘛,拆一下让公司电工同事帮忙看看是那个配件问题,网上找一下就成.没想到这型号FSTY002电源板网上找不到.最后找美的客服,报了型号,也说没有.
我以图搜图,淘宝看到的是绿色的板,看起来很像,但是商家跟我说不通用.我也没底.

论坛天天混,但是论维修技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所以发帖求助,据电工同事测试,说到图中的14G17 EE16这里还是有电的,再下一步他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朋友帮下忙,我寄过去.

网友:
万能的淘宝都没有找到,不应该啊。实在不行,换万能板吧。换个带遥控的,就不用管按键布局了。

网友A:
某宝和海鲜市场都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和海鲜市场都可以修的

我去看看,谢谢
-------------------
刚看过了,差不多类型的电源板基本在50以内.海鲜市场有个商家,板子一块130,这样的价格我不如买台新的风扇

不甘心风扇坏在这样的地方,无法使用.哎

网友:
肯定电源有问题,查看启动电阻…我太远了

网友B:
风扇一般都是交流,变频技术竟用到风扇上来了。那东西可能要专业人士才修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一般都是交流,变频技术竟用到风扇上来了。那东西可能要专业人士才修得了 ...

其实就是直流无刷电机,可无极调速而已

网友:
维修光拍个照,要是能修就好办了, 修开机按键和安规电容,你那电工肯定不行。要是测的到,不早就修好了

网友C:
我怀疑是你得按键除了问题,这个板子很可能是好的

网友D:
这个板先查供电,如果供电正常就是后面控制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你得按键除了问题,这个板子很可能是好的

按键是没问题的.电工同事检查了下.输入有电,到按键那部分没电

网友:
这种电源板一般不会轻易损坏的,还是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先查供电,如果供电正常就是后面控制部分问题

我今天厂家客服,淘宝,闲鱼来回不同关键词搜索.闲鱼也有类似求购信息.咨询过一位同是故障的人后,据他猜测.是编程器芯片的问题,也就是CS5753BP,我不懂电路,所以无从下手

网友:
风扇嘛还是机械开关可靠点

网友:
单片机,有厂家的程序,如果它坏了的话,是没办法修的,除非找到同型号的写有程序的单片机。

网友E:
去淘宝看了一下你说得绿色板子,貌似针脚定义一样,正常来说是可以替代使用

网友:
看来这种变频的坏了维修都是个问题

网友F:
控制电源,220∨经开关电源得到12∨,5∨直流电控制单片机,开机,关机,调速,主查12∨,5∨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电源,220∨经开关电源得到12∨,5∨直流电控制单片机,开机,关机,调速,主查12∨,5∨电路。 ...

好.我让同事再帮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淘宝看了一下你说得绿色板子,貌似针脚定义一样,正常来说是可以替代使用 ...

我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跟闲鱼朋友交流后,他跟我说,板子其他电路问题不大,接口一样的情况下,主要得看那个编程芯片.还说那种是简单的多路通断,正常是自带的,无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