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大致看一下抓娃娃机内部/展晖动漫PP虎,简单翻一下设置菜单^_^

楼主(2023-06-12):
场所有几台pp虎的娃娃机,今天拿到了钥匙,打开一个简单看看内部结构,也简单翻了一下设置。感觉我前面花了50块抓了一个娃娃,完全在娃娃机老板娘的“设置”之中啊

晨晖动漫pp虎娃娃机外观

操作界面

抓取夹子及驱动电机

打开柜子 总电源开关和设置啥的都在这里

硬币盒。现在投币模式是1元硬币

里面两个金属壳电源,配合一块主板和3个小板,完成控制、驱动等任务。

门板上的一些附件

大致负责扫码或投币后开启游戏、假币识别、远程通讯等工作 (方便控制人通过app了解娃娃机状态)

投币口1 里面夹了一个1元硬币,应该是作为基准的吧

投币口2 也有一个基准1元硬币

顶部的按钮操控部分

下面是部分设置界面

中奖率1-999可调 老板娘调的1/27

3段式抓取电压,各段可分别设置 这个决定抓娃娃的力度,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值,可以影响出奖率。抓取过程分为抓起娃娃和运送娃娃两个环节,这两段抓力可以分段控制,如设定强抓力为2秒时,则抓到娃娃2秒后转为弱抓力,使娃娃在半空中不知不觉掉落。

查帐界面

玩的次数

中奖次数

综合中奖率1/12。娃娃机老板会不定时根据出奖率调整难易程度,根据娃娃的大小来调整抓取力度,反正就是取个中庸值吧,毕竟太容易抓了不赚钱,太难抓了没人玩。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可调的,水果机这类都一样。

网友A:
老板设置的是1/27,结果机器实际值是1/12,抓力应该只影响游戏乐趣,不影响中奖率吧

网友:
一直没玩过,感觉这种太坑了

网友:
抓娃娃机太坑了从没有抓到过的路过

网友:
第一次看看这个设置。。。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部

网友:
可以归类到赌博器具里了。

网友:
一般人玩这个是浪费钱啊

网友:
听说番禺抓娃娃机最牛比

网友:
买了一台放在家里吃灰中

网友:
这个玩意还蛮复杂的,里面够乱的啦!

网友:
看到这个设置,你还去玩吗?

网友:
一切尽在局中!一切尽显自然!

网友:
没玩过的路过,了解一下。

网友:
儿子小时,曾经带他一起玩过,估计黑心老板把夹力调整到最小,不是夹不起来,就是半路上掉了,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设置的是1/27,结果机器实际值是1/12,抓力应该只影响游戏乐趣,不影响中奖率吧 ...

扫码付款玩的估计没有记数,它以前是投硬币2元一局,扫码付款启动游戏是后来外挂加装的功能,估计是不计算在内。还有一点 它这1/27也不是固定的,老板娘经常来调。而且我感觉好像是难易度指代,不是真的具体到抓27中1。爪子抓力必须影响中奖率啊,当你抓中娃娃往出奖口运输时,爪子突然切换到低电压(抓力减小)眼看到手的娃娃就掉了……

网友:
这完全是琢磨人的,不知那些娃娃机大神是怎么突破各种障碍的~

网友:
感觉玩娃娃机者其实是在被老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