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优利德UT383数字照度计拆解

楼主(2023-06-12):
货号UT383/UT383BT
类型数字式照度计
品牌UNI-T/优利德
型号UT383/UT383BT
测量范围0~199,999lux
分辨率0.1
精确度±4%rdg+5dgts
电源7号电池*3
修正滤光片,适宜用异色温光源的照度,误差小。光电池前加一块余弦角度补偿器(乳白玻璃或白色塑料)原因是入射角大时,光电池偏离余弦定则。

网友:
这然牛屎还有四条腿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测的准不准。

网友A:
还有蓝牙模块空焊盘,高配的有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蓝牙模块空焊盘,高配的有蓝牙?

     是 的

网友:
看到那个蓝绿色的玻璃片,就猜到是硅光电池了。

网友:
那牛屎是人工拉的吧?

网友:
虽然是牛屎,但不影响做工,哈哈

网友:
有了硅光电池加滤光片是核心,可能那IC也是7106之类的吧

网友:
手机的照度计APP,在灯下不动时,照度变化都超过30%,和检测设备比起来简直是玩具

网友:
现在到处都是邦定芯片了

网友:
照片比较模糊啊!不能来几张高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