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冰箱 显示屏冷藏不显示 冷藏室灯不亮

楼主(2023-06-12):
才3年就坏了 松下这渣渣   , 门开关应该没问题,打开门显示屏就亮了,还有超时提示音。

风冷冰箱,冷藏目测还正常。

但冷藏室的LED灯不亮了, 冷藏温度也不显示了。  按选择键也无法调到冷藏位置,直接就跳过了。求指导指导。

网友:
赶脚温控坏或线断了,

网友:
拆开冷藏室的温控器看下

网友A:
不显示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也是冰箱门转轴处内部断线了,坛友们处理过不少类似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576-1-1.html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问题不大。仔细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工作是否正常?

应该正常的,还能冷藏。

网友B:
是不是模式选错了,假日模式是关闭冷藏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正常的,还能冷藏。

如楼上所说,转轴处线断了或者短路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模式选错了,假日模式是关闭冷藏室的

果然是,闹乌龙了。 我看冷藏室里面的东西还是有点凉凉的,以为正常工作。  让孩子按了假日模式了,昨晚重新插电后,注意到了假日模式,调回来了。差点就开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