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我纠结症犯了。主要打螺丝的这三把留哪个好?

楼主(2023-06-12):
威克士wx242 150元。大有5262 125元。雷铭螺丝刀 60元。配件如图。

主要偶尔扭螺丝。需求扭矩0.5nm。能再低更好。(wx242宣称0.15nm。大佬实测1档0.5nm。实测2档0.66,三档0.86,四档1.01,5档1.23,6档1.43,7档1.66,max3.11)

本来打算5262拆弹簧的。也更全面点。后来才知道家里有把插电的冲击钻。5262偶尔扭螺丝也有点重。手感也一般。三把手感都一般。

wx242同心度有点坑。比雷铭的还差一点。扭矩也不是很满意。也不能转成枪式的。好像同心度影响不大。但问题雷铭和一些杂牌的都做得很好。

雷铭买回来才知道只能调转速。不能调扭矩。

留wx242。又觉得价格可以买5262和一把杂牌电动螺丝刀。如wx242可以转成枪式。同心度好点。那真的不错。或者价格便宜点。哈哈。

留5262。但主要也就扭螺丝。说实在的扭螺丝都很少。但家里不能没有一把电动扭螺丝的。

雷铭也一般。估计电池抗不了多久。

米家的无刷电钻说的智能扭矩。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太贵了。经常用还好。我估计一个月用不到5次。

网友A:
三把中只有wx242。除了速度慢点,同心度差。扭力感觉蛮好,主要用途拆拆家电,实测拆装过电脑主板,不用担心拧坏主板或者螺丝,没有拆过手机螺丝(不确定这个最小扭矩够不够小)。家具组装有wu132和大有5733改。基本全覆盖了。

楼主:
看了评测。米家无刷那把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把中只有wx242。除了速度慢点,同心度差。扭力感觉蛮好,主要用途拆拆家电,实测拆装过电脑主板,不用担 ...

我一把就够了。其实拼多多25的电动螺丝刀换个电池我也够用。大多时候都是吃灰的。

网友B:
我选择锐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锐奇

锐奇什么型号?

网友:
买威克士吧

网友:
我京东买的5262只能打打螺丝,同心度有问题,打个钻整个机器发抖没法用力,客服还死拽,机器本身应该是挺好的够力

网友:
买把成色好的7410

网友:
不是土豪就是晒工具。

网友:
米家那把怎么看起来像筋膜枪?

网友:
一般用用  PDD普通的买一个差不多吧

网友:
看着还高端的不行

网友:
成年人就是全要,包含层主说的型号

网友:
买大有有刷的,不易坏。扭力大小靠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