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VGA视频切换器

楼主(2023-06-12):
其实就是通过开关物理改变信号线的连接,相当于手动更换插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纯物理开关啊

网友:
见过大神换过开关飞过线,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貌似两个开关是互锁的

网友A:
和热拔插有区别吗,,

网友:
就是热拔插,只是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热拔插有区别吗,,

没区别,都是断开这个,再连接另一个,和风扇按键一样的可以联动

网友:
不切换信号,直接把两个电路物理并联,会怎么样?只识别到先握手的显示器吗?

网友:
挺简单的构造,但能实现多VGA切换,也挺方便的。

网友B:
纯物理开关,时间久了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物理开关,时间久了会氧化

是的,这么多触脚很大概率会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有一个,里面这么简单?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过,印象中两个按键也可以同时按下去,再弹起就比较麻烦。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个词形容他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