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美的小台灯的鹅颈管变软了,立不起来,拆开看看。

楼主(2023-06-12):
美的小台灯的鹅颈管变软了,立不起来,拆开看看。
硬铝条挤在弹簧缝隙,靠摩擦力实现定形。
只要两端固定好,摩擦力会维持很久,估计上千次不衰减吧。如果沾了油,估计立刻会变软。我的小台灯外面有塑料管,不像沾了油,想不出为何会变软。

网友:
以前玩过,还真没拆过,原来里面是这个结构

网友A:
估计金属疲劳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金属疲劳了

硬钢变成软铁。

网友:
我看过的是靠里面的细铁丝定型的。

网友:
一段铝一段塑料结构?

网友:
不行在里面加一根定型铁丝

网友:
你这种情况真没见过。

网友:
硬的时间太久了,估计是想休息了

网友:
我碰到过好多坏的变软的,这种结构很不靠谱。

网友:
要不想想有什么办法增加摩擦力?

网友:
很多变软的,结构不可靠。。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结构是这样

网友:
紧紧铝条试试,这种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结构,不过还有其他结构吧

网友:
没道理呀,如果是说是依靠摩擦力来保持的话,那铝条松了摩擦力减少,只会导致他越来越直很难再保持弯曲才对,怎么能越来越软变得更弯呢?

网友:
原来如此呀!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