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哪款电桥更好?

楼主(2023-06-12):
     准备入手个电桥,胜利VC4082与优利德UT622E,价格差不多,功能也相近。看它标的指标,貌似UT622E精度更高点,请教行家或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收藏用,买最贵的。
自己用,按实际需要的用途买。

网友B:
这2款建议都都不要买!!!国产LCR去看看同惠和安柏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用,买最贵的。
自己用,按实际需要的用途买。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款建议都都不要买!!!国产LCR去看看同惠和安柏这些吧。

谢谢您的建议和推荐,真的有用!

网友C: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
买港珠澳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D:
不差钱的话,手持LCR表就选TH2822E吧。

网友E:
还是买个台式电桥吧,稳定好用!

网友F:
自己用的电桥主要是精度稳定性能好些吧,以前用的许老师的电桥,现在用的是胜利VC4080,主要挑选电容配对, 效果还可以,因为没有其它电桥做对比,绝对的精度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用的电桥主要是精度稳定性能好些吧,以前用的许老师的电桥,现在用的是胜利VC4080,主要挑选电容配对,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差钱的话,手持LCR表就选TH2822E吧。

谢谢!这款比我说的两款都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个台式电桥吧,稳定好用!

感谢回复!手持的拿着方便。

网友:
到了胜利VC4082与优利德UT622E这个级别,不如加点上同惠TH2822E。
或者不需要100KHz的话,LQ-9101口碑很好。

网友:
安柏  同惠

网友:
躲不过的同惠,绕不开的安柏

网友:
一般用用就中创,要求高点就同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