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果然是这样,无意间做的短路锂电池,看寿命的真实案例

楼主(2023-06-12):
之前改了个锂电池,正要做触点,无奈一时半会没找到,半夜视线不好,感觉电压低了点就用夹子充电,但在很小心情况下,无意间短路了几个小时,(中间隔离的纸片可能中途掉了),有一节就直接短路了完全放光电了,电池和外壳有一定距离,塑料外壳都很烫手。但结果是

索尼的锂电池,没有燃烧起来,但后果是只能充电到3.75v。

所以锂电池要小心使用,避免无意间短路

楼主:
以为是直接没电报废,可能是以前安全阀我按了回去,没有机会断开,还有一点寿命。无意间成了一节磷酸铁锂的电压,开始搞这个板子焊接了。。居然资料不全

网友A:
3.75V不是正常电压吗?这个短路居然没有冒烟

网友B:
你的图拍的有点模糊,没看清造成了啥影响,如果只是外壳烫的话说明你很幸运,我遇到的是直接融化电极短路处。

网友C:
这种金属外露的电夹子,应该自己预测会有短路危险,所以要小心应用。或者在外层,喷个漆作绝缘,减少意外是碰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75V不是正常电压吗?这个短路居然没有冒烟

我觉得是充到3.75V之后电压就不再上升了(一些很旧的电池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充电一直不转灯,电压低于4.2V且不再上升)

网友:
还没有过充,说明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5V不是正常电压吗?这个短路居然没有冒烟

可能是心有余。。。。老头子锂电池劲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拍的有点模糊,没看清造成了啥影响,如果只是外壳烫的话说明你很幸运,我遇到的是直接融化电极短路处 ...

中间有一段导线分流了电流,电池也很旧了。估计也是融化了,但是外壳距离把他悬空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金属外露的电夹子,应该自己预测会有短路危险,所以要小心应用。或者在外层,喷个漆作绝缘,减 ...

有一个改的专用夹子,但是很小,一时没找到,有留意过两线不短路,但是这个是三个触点,把旁边的短路了,无辜者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充到3.75V之后电压就不再上升了(一些很旧的电池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充电一直不转灯,电压低于4.2 ...

是的,这也是一种另类的判断电池好坏方法

网友:
短路没把夹子烧烂么?我有一次往一个两颗串联电池盒放电池,太心急放错直接冒烟把弹簧都烧断了

网友:
阴沟里翻船,不科学啊

楼主:
现在找到了转接头,只是损失的电池寿命找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了转接头,只是损失的电池寿命找不回来了

我觉得是好事,换成我就炒俩菜喝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