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0A的开关电源能不能做点焊机

楼主(2023-06-12):
留着没用折腾一下

网友:
如果你非点要用这个做,25个并联再加一个控制板才可以,点焊机1000a算起步~

网友:
可以在后面挂很多电容试一试

网友:
这电源做点焊机,想多了吧

网友:
说的不错,点焊机一般都是千安起步。

网友:
把电压调至4.2V,并接个动力电芯,就可以直接开焊了!

网友:
一个肯定不行

网友:
40A应该差很多数量级

可以并联大电容试试,

网友:
能量不够,要热熔融需要更多的能量。。。

网友:
可以做电容电点焊机供电电源

网友:
我用这种给法拉电容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