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艾美特折叠扇如何拆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3-06-12):
这个风扇的内置电池是1万毫安,买来主要是户外使用,续航时间需求在不中途充电的前提下能使用两天,现在想把内置电池增加到2万毫安以上的容量,根据内部空间来决定最后的容量,粗略看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拆解,为了防止自己暴力拆坏了,特地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希望能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防滑脚垫那里应该有螺丝

网友:
脚垫、标签、封贴等都拆开就发现螺丝了

网友:
把底部黑色弧形胶条拆开看看。

网友:
拆了看看内部够不够空间放2万毫安时电池

网友:
脚垫很有可能藏有螺丝

网友:
我也觉得是防滑脚垫那里应该有螺丝。

网友:
防滑垫拿下看看!

网友B:
1万mAh可以用2天,不错啊

网友:
防滑垫拆下来看下。有没有螺丝

网友C:
换亿纬锂能的3500mAh最高容量18650.或者21700

网友:
脚贴是软的,用指甲按压就能感觉到是否有螺丝孔

网友D:
后面那个杆杆干啥的?

网友E:
就这还要问,我不建议你自己改,怕你改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滑脚垫那里应该有螺丝

撕开了其中一条,没有螺丝,我估计是卡扣方式的,应该是用撬的,但是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万mAh可以用2天,不错啊

不开照明灯只用风扇功能,只能说是用2个晚上,还有点余电,,电扇的功率是5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还要问,我不建议你自己改,怕你改出问题

谢谢提醒,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不懂拆这些电器,不过,这些电源基本知识和动手能力还是掌握一点,应付这样的低压设备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亿纬锂能的3500mAh最高容量18650.或者21700

嗯,我现在主要是要拆开看看里面的空间如何,才能决定用什么电池和多大的容量,退一万步来说,万一真的不行,就只能用外置的充电宝了,,就是用充电宝会造成一点损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那个杆杆干啥的?

伸缩杆,调节高度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教,,统一回复一下,底部的防滑垫撕开过了,并没有螺丝,高度调节杆底部有颗螺丝,拆了顶多只能拆掉调节杆,我个人观察了一下,应该是卡扣设计的,应该不是螺丝方式的,底部是可以转动,连带方向电机的(左右摇摆),看样子不是底部拆卸了,感觉是C充电口下方一点的地方,用撬棍插入缝隙中撬开卡扣即可,因为没有拆过这类的,所以来这里特地请教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拆过能指点一二,防止暴力拆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