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其卡无比,有没有可能是固态硬盘的锅?

楼主(2023-06-12):
一台某想的thinkpad笔记本。512G nvm 固态,16G内存,i7处理器,配置还成。

毛病是进win10后,卡到无法操作。鼠标剪头到哪哪转圈。

重装系统,正常了7天,故态重萌。

拆开清理金手指,包括内存。故障依旧。

Bios自带诊断,硬盘内存都正常。当然这只是最基础通讯和读写测试,作不得数。

故障就像机械盘物理坏道的感觉。所以怀疑是不是固态坏了?东芝的盘。

可能吗?求经验。

网友:
用U盘的PE系统看,PE下正常不正常。

网友:
直接换一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确实有可能

网友A:
你就说你电脑里面有没有360全家桶,安全卫士,电脑管家,鲁大师之类的

网友B:
大概率是内存出问题了,小概率是硬盘。

网友:
你就说你电脑里面有没有360全家桶,安全卫士,电脑管家,鲁大师之类的+1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只有通过更换怀疑的硬件来排除。

网友:
测一下速啊

网友:
极有可能,以前遇到过机械硬盘出现这种情况,安装软件极慢,鼠标一直转圈,看看硬盘占用是不是一直是百分之百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你电脑里面有没有360全家桶,安全卫士,电脑管家,鲁大师之类的 ...

即使有,也不会卡到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内存出问题了,小概率是硬盘。

内存。。。属于随机发病吧,而且应该蓝屏为主。为何重装后好了几天?

网友:
固态掉速了,换一块试试,现在固态盘都白菜价了。

网友C:
这配置,不应啊。我的I3三代,都不至于。打开管理器,看一下那个占用太多

网友:
SSD有坏块就会卡顿,刚看到坛友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686-1-1.html

网友:
同事的电脑I5 11400  8+512nvme也是类似的情况 硬盘简单测试健康99%  好像使用没问题 就是部分场景卡 鼠标转圈 ,进pe都卡  表现为新建文件夹成功后五反应 刷新后出现 重命名好了没反应 得手动刷新下才可以  我的初步判断是中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配置,不应啊。我的I3三代,都不至于。打开管理器,看一下那个占用太多 ...

根本打不开如何东西

网友:
下载一个Hard Disk Sentinel (硬盘哨兵)看看磁盘的健康度

网友:
使用的时候同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卡的时候CPU和内存以及硬盘哪个占用率高。

网友:
直接更换一块SSD,重装系统试试就知道了 ……这样的毛病我碰到过2次,专门检测SSD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安装系统后卡顿,找不到原因,换一个新SSD就好了

网友:
任务管理器里面,打开“性能”标签,看看CPU、内存、硬盘哪个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