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更换洗衣机离合器

楼主(2023-06-12):
自从买了电动工具有了网上短视频教你如何修电器,
我发现家里的电器就陆续出故障了,是不是墨菲定律起作用?
这不家里一个94年的小天鹅洗衣机脱水声音特别大,
为啥是94年的还能用呢?主要它的外壳是全铝合金的。
检查了水平,换了脚垫,吊杆,声音还是大,
判断是离合器轴承坏了,网购了一个据说是小天鹅原厂的配件离合器,
自己安装上了,但愿能延长几年寿命,
我记得上次换离合器还是十几年前小天鹅的售后来换的,花了400元,
这回我只花了90元不到,
还顺便把洗衣机内外桶,波轮都用高压水枪,刷子清洗了一遍。

网友:
新工具无论如何都要用一下

网友A:
我家的三洋,脱水和飞机起飞一样,也打算换,一直没下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三洋,脱水和飞机起飞一样,也打算换,一直没下决心

我也是这故障,只要先把波轮拆开,或者把底板打开,看看离合器是啥型号的,就能网购了,洗衣不是天天用,脱水是每天都要用的,夏天的衣服手洗完也得脱水。

网友B:
不用整体换吧,坏的应该就2个地方,一个是漏水,一个是离合弹簧断或打滑,都可以但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整体换吧,坏的应该就2个地方,一个是漏水,一个是离合弹簧断或打滑,都可以但都买的 ...

你说的我都知道,换轴承换水封,换抱簧,费人工啊,配件也不便宜,也得30元以上,换总成省事。还有个问题,要不是当天能修复,就耽误使用,换配件得第一次拆开看配件型号,然后网购,第二次安装上去,特别费时间。

网友:
有工具和配件你也是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知道,换轴承换水封,换抱簧,费人工啊,配件也不便宜,也得30元以上,换总成省事。还有个问题 ...

我换了抱簧,没过多久又坏了,离合器漏水了,没想过换离合器,直接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抱簧,没过多久又坏了,离合器漏水了,没想过换离合器,直接卖废品了 ...

直接换新的机器也好,旧的即使再修,也没新的静音,主要是新的看着很开心,一辈子不接触工具,坏了就买新的,这样也是种幸福。

网友:
这个自己换比较方便,配件也容易购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三洋,脱水和飞机起飞一样,也打算换,一直没下决心

三洋洗衣机看来是通病啊,我们家三个三洋洗衣机,都是用几年就脱水声音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洗衣机看来是通病啊,我们家三个三洋洗衣机,都是用几年就脱水声音巨大! ...

看网上短视频说,离合器轴尖部位有个小水封,只有几年寿命,得每隔2年自己更换,只要拆波轮,然后用个尖东西把小水封挑出来,更换就好,但是已经漏水的,轴承已经损坏,更换水封了也没用,只能换整体离合器了。

网友:
我换的是抱簧和哪个齿轮,用到现在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整体换吧,坏的应该就2个地方,一个是漏水,一个是离合弹簧断或打滑,都可以但都买的 ...

轴承啥的拆要拉马,一般家里没有那东西,为了换这个,买套拉马也划不来

网友:
自己换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三洋,脱水和飞机起飞一样,也打算换,一直没下决心

我家的三洋波轮用了10年了,去年刚换的离合器总成,淘宝160多买的,完美匹配,换完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轴承啥的拆要拉马,一般家里没有那东西,为了换这个,买套拉马也划不来 ...

波轮的直接换总成不用拆换轴承,正好水封也是配套一起的,一次就全换了,我去年换的。也不贵,1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洋洗衣机看来是通病啊,我们家三个三洋洗衣机,都是用几年就脱水声音巨大! ...

用几年都这样,我家的是用了9年才坏,直接换的总成,165,很简单,没有什么专业工具,也不用拉马,就普通钳子,扳手,螺丝刀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轮的直接换总成不用拆换轴承,正好水封也是配套一起的,一次就全换了,我去年换的。也不贵,100多块 ...

能买到离合器总成当然换总成合算,买不到冷门型号就只能换轴承和水封,但是会耽误使用的,不是一天能搞好,可能连网购带更换得一周时间,还有得自己会改造工具,制作拉马,买成品拉马也是不合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买到离合器总成当然换总成合算,买不到冷门型号就只能换轴承和水封,但是会耽误使用的,不是一天能搞好 ...

耽误使用这个真的无解,我也是全准备好才换的,送去维修也是耽误使用,总不能再买个备用,确实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