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烙铁手柄的延长线

楼主(2023-06-12):
图就不拍了  麻烦 其实也没完工 只做好了一半 不过可以告诉你们 分享一下 怎么做

买这两个种,全套插头和硅胶线都得买(建议用硅胶线,防烫,柔软),你是GX12就买GX12,你是GX16就买GX16的航空插头的母头和公头(必须买一套,公头母头都得有),而且必须买对接罩(就是公头外面罩的那个罩子,这个可能不太常见\不太好找),你原来手柄里面是几芯你就买几芯的线和几芯的头就行 回来组装一下 这怎么装就不用我说了吧?根据这个还可以做出热风枪延长线 不过意一般人用不上这么长的线就是了

网友A:
创意不错,不过一般烙铁也用不了太长吧,太远就扯插线板更方便,我现在烙铁都用一米的线,以前一米五的

网友B:
兄弟你帖子是虎头蛇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帖子是虎头蛇尾啊,

是有点 好像是有点

网友C:
谢谢分享~~
今天怎么没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不过一般烙铁也用不了太长吧,太远就扯插线板更方便,我现在烙铁都用一米的线,以前一米五的 ...

对的,长了就加拖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今天怎么没提问题?

想到了就提 没想到就不提 你这话说的怎么有些阴阳怪调?

网友D:
其实挺奇怪的电烙铁好像线都不够长, 大部分时间得用插线板.....

网友:
同是用插板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挺奇怪的电烙铁好像线都不够长, 大部分时间得用插线板.....

我也想过  ,有时候是不方便的 ,比如你要拿烙铁去焊接个东西, 那个东西距离太远又不方便拿过来,需要移动焊台,但是焊台是个大疙瘩不好移动,就算你移动了,那么焊台到手柄这段距离也是不够的(有特殊需求,必须也只能加长焊台到手柄这段距离),而不是加长焊台到220V这端,这是没有用的,不知道你理解我说的话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今天怎么没提问题?

人艰不拆啦~人家每天弄点家元,一个个字敲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艰不拆啦~人家每天弄点家元,一个个字敲也不容易。

哦,
抱歉,我失礼了~~~

网友:
这价格1米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