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款手电钻,大家对比下做工(博世TBM3400,DCA12-10K)

楼主(2023-06-12):
博世款是TBM3400 340W的,当时买的130,另一款是DCA,两个月前在实体店买的,感觉被坑了,老板告诉我这是出口版东成,收了我145,468W的,今天我拆之前打开淘宝发现这个竟然是特价款,才卖118,大家看看这做工能赶上博世那款吗?

网友:
明显是博世的比较好

网友:
半斤八两,差不多的东西。
手枪钻不是铝头壳的就别买了,没精度。
手电钻不是电锤,电锤精度差点没事。
手电钻用来钻孔的,塑料头壳钢性不够。

网友:
博世这款确实比那款强

网友:
感觉差不多,不过寿命另说。

网友:
上面的那个多了一个干扰滤波的磁环,相对要好点

网友:
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
都差不多了

网友:
明显博世好

网友:
博世那个也是假货,两个半斤八两。

不好意思,看错了,  这是品牌叫做 博世款?

网友:
粗用还好了

网友:
博世都那么便宜了哇

网友:
看做工博士的好点,东城那个定子较大,线圈看着比较粗,难道是铝线?

网友: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博世。

我的是GBM350RE,好多年了,还没拆过,最近噪音大了一些,暂时还不想拆。
刚好前几天帮人维修一只博世手电钻,前年720泡水货,几年过去里边的泥都在。拆了各种清理之后,更换轴承,换调速开关,换碳刷,装回,齿轮打油,各壳,之后上电测试竟然没事。
东成的这一款以前也拆过。
比较起来说,博世的手感更细腻,外壳看起来更粗壮一些,碳刷架和定子是插针连接,内部布局更合理。使用起来更舒适。
东成的外壳棱角比较多,壳子看起来瘦弱一点,看起来骨感一些,握持手感不如博世。主轴钻夹头那里的那个轴承螺丝位置不怎么合适。
这两个功率都不大,家用的话差别不是很明显。但是,我更喜欢博世

网友:
无线的好啊,到处跑

网友:
大家看清楚这是博世款哈哈,不过貌似也比东城好点,就算是博世tbm的也是廉价款吧

网友:
明显博世的做工要好。不过好像都不是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