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夹头都是这样歪的吗?低速挡肉眼可见夹头晃动...

楼主(2023-06-12):
刚收到的5262,装上批头打算试试,结果低速挡就已经肉眼可见夹头晃动。。更骚的是客服说他们家都这样,让我直接退货,不要换货了,简直黑人问号?

楼主:
顺便上传了个视频,大家看看,感觉连我19块9的虾牌都不如,那个起码是孔雀夹头,大有这个没logo,做工也差
大有5262夹头

虾牌的也上传了,明显差很多
19块9虾牌夹头

这是长批头的,同心度很差
https://b23.tv/XqsTq3w
不知道怎么插入视频,麻烦板主了

楼主:
刚刚装上钻头打了根木头试试,钻头刚吃进去整个机器都在振,手都发麻,客服还说这是正常现象。。我也没用过什么好工具,究竟大有是不是都这样啊

网友A:
看视频还可以啊,你应该搞根长一点的批头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还可以啊,你应该搞根长一点的批头来测试

看夹头那里,明显不是一条线上的,批头我是随便拿了个,长批头的话晃得没法看

网友B:
看视频,只是夹头的外套晃,批头并不晃,夹头的塑料外套绝大多数都是晃的,与夹爪的精度没有关系。长批头晃,是因为大多数长批头也是弯的。你用钻头打孔感到震动,是因为你的钻头也是弯的,而且我敢断定,你的钻头绝不是买的正品钻头,大概率是商家送的钻头,那些钻头都是废品,没有不弯的。

网友B:
要是你的钻头没毛病,大有的电钻用好钻头在木头上打个孔也会手震得发麻,不用你吐槽,他自己早就关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只是夹头的外套晃,批头并不晃,夹头的塑料外套绝大多数都是晃的,与夹爪的精度没有关系。长批头晃 ...

就是买大有的一套的,无语啦

网友C:
手电钻也不是有精度的东西,晃动只是影响心情,再说大有也不是高端品牌质量一般,对付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的钻头没毛病,大有的电钻用好钻头在木头上打个孔也会手震得发麻,不用你吐槽,他自己早就关门了。 ...

所以我说会不会是个别质量问题,京东店铺客服又不让我换,只是一个劲让我退货,态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钻也不是有精度的东西,晃动只是影响心情,再说大有也不是高端品牌质量一般,对付着用吧 ...

哎晕死,本来打算让他们换个看看的,没想到态度这么差,忍不住吐槽,我觉得应该是夹头质量不太好,19块9的虾牌那个孔雀夹头明显就好很多

网友D:
看视频觉得还好啊,实在不喜欢退货就是了,纠结那么多没意义
其实现在的厂家就是开个塑料模具,夹头、电机、电池这些都是采购来组装的
最大的区别其实在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晕死,本来打算让他们换个看看的,没想到态度这么差,忍不住吐槽,我觉得应该是夹头质量不太好,19块9 ...

商家不给换,只给退,那就退了吧,也不是什么稀缺物资,而且大有这个型号有人吐槽轴锁爱坏,等哪天轴锁坏了岂不更悲催,早退早踏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会不会是个别质量问题,京东店铺客服又不让我换,只是一个劲让我退货,态度很差 ...

你的理解能力实在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不给换,只给退,那就退了吧,也不是什么稀缺物资,而且大有这个型号有人吐槽轴锁爱坏,等哪天轴锁坏 ...

嗨,也只能这样了,听说现在大有也是用的国产电芯,相比以前的进口电芯就没什么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觉得还好啊,实在不喜欢退货就是了,纠结那么多没意义
其实现在的厂家就是开个塑料模具,夹头、电机 ...

第一次买大有的东西,有点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能力实在堪忧。

以前没用过这个牌子,还以为是跟得伟那样靠摸奖的,如果都这样的话就不换了,本身一百出头也是当做买了个电池送电钻

网友:
不能夹批头测试,要夹圆棒,买根高速钢圆棒来测试这个,必要时候可以打表

网友:
看同心度还可以的。只是夹头外表晃没啥大关系的。

网友:
没必要纠结这个,一点点小晃动很正常。。不是车床,要求不要那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