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杂牌落地扇保养提速

楼主(2023-06-12):
最近感觉落地扇风力有点小,估计是电容容量下降了,准备拆了换电容,顺便给电机加点油。这台落地扇以前是我表姐在用,坏了后扔给我说修好了给我用。当时去修理店花了35巨资买了电机换上只用了一年,第二年夏天拿出来就断线腐蚀掉了,妥妥的铝线电机。后来去电子城买的铜线滚珠轴承电机才23块,这都用了五六年了,除了电容容量下降其它都好。

▼风扇网罩的固定圈断过,后面捡了一条刚刚合适,虽然是黑色的有点不协调,但能用就好。

▼几年前换过的电机

▼看轴这里,圆柱形的就是滚珠轴承,圆锥形的就是轴套。线圈明显比之前的铝线电机细,三档有55W左右,现在电容衰减后三档只有48W左右了。

▼启动电容容量是常见的1.5μ

▼只有1.2μ了,难怪风力小了那么多。

▼找到个拆机的2μ电容,结果也老化了,不到1.4μ。

▼最后废旧电磁炉板子上面拆了个0.33μ谐振电容并联上去

▼原装电容带铁片上螺丝固定,并联的电容用扎带扎紧,顺便给两端的轴承加了机油,用手拧动感觉稍微灵活了一点。

▼装机测试,三档55W。

▼二档50W

▼一档44W

换好电容加完油后风力明显提升,低档之前有轻微的沙沙声,现在也没有了。在定时器的位置我还并联了电容,相当于关闭的状态下电机串电容降速,串电容状态下三档分别为18、21、24W。本来打算改直流无刷电机的,但这个铜线轴承电机又舍不得废掉它,毕竟直流电机也得利用这电机的壳子,所以将就用吧。平时上网玩电脑的时候吹落地扇,睡觉的时候有直流吊扇,太热就开空调。

网友:
落地扇两年进行一次保养比较合适,不然太费事

网友A:
傻,用以前坏电机的壳子改不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用以前坏电机的壳子改不就可以啦

早就丢了,哪还有库存的电机壳

网友:
不孬,修好又能耍几年了

网友:
铜芯电机比较耐用,这种老款风扇,只要电机不坏,一般没大毛病。

网友:
我也发现铜电机其实单买的话不贵

网友B:
油轴电机已经坏了几个了。LZ买的滚珠轴的真便宜。淘宝现在都要三四十块。

网友:
滚珠轴承安排上

网友:
去废品站淘个就行

网友:
最近电风扇的帖子明显多了,看来坛里也有季节的。

网友:
我家的最近几天也开机时不转,要多按几下就会转,周末看下是缺油否,电容换过,容量就没量,感觉也要量一下。。。
第一次听说1.5UF放久了,容量变小了,学到了,哈哈

网友:
我记得轴承盖子是铁的,非常难撬开啊,撬开后也难盖回去

网友:
保养后,又能用上好几年。

网友:
直流吊扇感兴趣

网友:
用久了是应该保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轴电机已经坏了几个了。LZ买的滚珠轴的真便宜。淘宝现在都要三四十块。 ...

得注意适配型号,父亲40多元买过无刷款(把分布绕组改成8个集中绕组,被商家说成无刷款,不用配变频器),按照接线颜色,接好后最低档正转,中档反转,最高档正转突然烧断。网上一查适配先锋部分型号电风扇。

网友C:
直流吊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上周帮亲戚修了两台风扇,淘宝和拼多多分别27和26买了双滚珠铜线的电机,换了风力大很多,硅钢片厚度20MM的,不同家下单,收到后,都是一个厂出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吊扇发上来看看!

就是自己买直流无刷电机改的而已,论坛里有好多人都发过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