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摆放位置与速度有关系吗?

楼主(2023-06-12):
空间逼仄,容不下普通平放的位置,只能上墙。如此一来几根天线的高度就不同了,也不知这个机器有没有什么波束成形的设计。如果有的话,天线高度不同就难以正常发挥了。

实测了一下,变换摆放位置前后的速度有变化,但可以接受,也不一定就是换位造成的。
下面三幅图分别是现在的摆放位置和换位前后的测速结果:

网友A:
4个天线尽量朝向不同方向,有利于任意姿势玩手机

网友B:
有,但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不是太角落里。

网友C:
影响很大的,反正得经常调整摆放位置

网友:
路由器挂天花板,做吸顶AP。

网友D:
路由器應該最好是擺放在家裏的中間位置,這樣能最大的覆蓋每一個角落

楼主:
因为原来TPlink842n就是这样安装的,所以新换的路由也希望是能挂墙的。本来咬咬牙买5400pro也不是不行,可惜底部没有挂墙孔,只好算了。原来的安装孔距离是12cm,AX3000是15cm,为了利用原来打的孔,弄了个竹片,先把竹片固定在原来的孔上,然后再拧两颗间距15cm的螺钉到竹片上固定路由器。
现在许多玩意都需要在墙上打孔固定,舍不得。在天花板上打孔就更不敢了。几个小时用下来,使用感受没什么变化。坛友说得对,能用就行,不再折腾了。

网友E:
竖直放就对了,但注意各天线不要靠太近有干扰
因为这种全向天线波形图就是以天线为苹果轴的苹果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天线尽量朝向不同方向,有利于任意姿势玩手机

空间不够,只能这样安装了。从正面看有点像安卓机器人,怪可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很大的,反正得经常调整摆放位置

390变成340,感觉这变化不算太大啊。另外我这网是300M的,超过300就是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竖直放就对了,但注意各天线不要靠太近有干扰
因为这种全向天线波形图就是以天线为苹果轴的苹果形 ...

是说沿着轴向信号最弱是吧。这个应该是避开了。现在天线高度距离地面约1米7,平时接收设备高度都在1米以下,与最大波瓣高度有一点差距。好在房间小,最远距离也不过六七米,高度差也不超过1米,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應該最好是擺放在家裏的中間位置,這樣能最大的覆蓋每一個角落

有道理。这个位置很接近房子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但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不是太角落里。

实测结果证实当前这种位置变化影响确实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这个位置很接近房子中间了。

那就沒問題了

网友:
有影响,一般两边信号弱

网友F:
我挂墙后还是把天线竖起来和路由器成直角,家里是复式楼,也不知道哪种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挂墙后还是把天线竖起来和路由器成直角,家里是复式楼,也不知道哪种多好点 ...

复式最好是每层都装一个AP

网友:
有关系,姿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