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过了,家用还是这种吸顶AP效果最好

楼主(2023-06-12):
比较了普通家用wifi方案,觉得还是这种吸顶AP的效果最好,好像宾馆都是这种形式。优点是装修的时候最好能留线,方便安装。而且价格不贵,不到300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300? 一个节点的费用吧

网友:
赞同楼主的说法,信号源放得越高,效果越好。比墙板的AP要好很多

网友:
装顶上效果肯定好于装其它地方

网友:
我都用面板的。

网友:
不装修的话布线是个难点

网友:
这次装修,3个楼层顶都预留了网线,装AP+AC
在信号不行的房间,再加装面板AP

网友:
普通路由器放高一点也能增强覆盖范围

网友:
家里用有点奢侈

网友:
不到300哪里买的?京东卖459。
这东东用过两个,6080+2个3007

网友:
如果你留有线了,放普通路由器上去一样比这货不差,价格更便宜

网友:
关键是有预留网线和电源 可以去,300可以买好几个信号好的路由器了

网友:
ac+ap漫游还是比mesh强点的

网友(2023-10-08):
这款性能很好,速度、带机量都不错,120平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A:
3个路由组网就可以解决,搞这么奢华      3个TC7102    就300

网友:
这玩意要买一套的 AC+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路由组网就可以解决,搞这么奢华      3个TC7102    就300

如果用定制版WIFI6路由更便宜

网友:
这种我用过,家用不需网线,有电就行。组无线mesh.

网友(2023-11-23):
感谢咸鱼 aruba便宜货

网友:
如果是在过道装的,或者多层楼的话,的确有优势.不追求最新的wifi6的话.wifi5的产品闲鱼很多,原的刷的都有.POE供电方便
如果面积不大,我还是倾向客厅装个,然后房间预留网线口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