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S6首款OLED屏的行车记录仪拆拆

楼主(2023-06-12):
电池不行了,汽车启动时 会重启。 换电池解决下。
先取两侧盖板,拧下螺丝,剩下的是卡扣了。

2颗主要芯片, 大的印着 8336, 小的是  techPoint tp2850 后摄模拟信号转mipi

网友:
行车记录仪都是用软包电池,比较容易坏

网友A:
现在大品牌的都是用车上电瓶做为常电的  而不是用电池

网友:
拆完之后呢?

网友B:
不行啊,看上去不带压缩的,应该是avi格式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品牌的都是用车上电瓶做为常电的  而不是用电池

我那有根接ACC线,有根接常电,发现它白天夜晚都在录。后把常电线也接ACC才不一直录像,只有车启动才开始录像,如果24小时录像电瓶受不了。

网友:
没看出方案来,安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有根接ACC线,有根接常电,发现它白天夜晚都在录。后把常电线也接ACC才不一直录像,只有车启动才开始 ...

接常电的记录仪,很快会把电瓶拖没电。

网友:
这机子用的方案感觉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看上去不带压缩的,应该是avi格式视频

不带压缩存储速率来不及,至少是MJPEG帧内压缩,有MOV和AVI等封装格式。联咏96650至少有H264硬件编码。楼主的记录仪OLED屏幕高级,方案一般。

楼主:
补充一个芯片图, 厂家网站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影子了。
也算是国货之光了。有开发论坛,能下载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