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管理型智能12v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6-12):
老话题了,核心是cn3768铅酸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与传统三段式不同的是有再充电功能,简单说就是充上就不用管了,全自动管理有ups功能。

led表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功率,还有温度功能ntc没有接就不显示了,表8元一个功能挺多但是精度稍差点用在这里也能接受。

板子用硅酮导热胶水粘在铝合金壳子上,板子最大充电电流设置为2a,外置保险管为3a,输入有增加一个5a反接短路保护二极管,输出有两个5a二极管并联做反接保护,当外接接反时候会短路烧断保险丝,防止板子烧毁,这个反接烧毁过,取样电阻与主ic会烧坏的,所以买了ic修过。环境温度31度,充电电流1.7a外壳最高温度45.8度。输入采用的24v1.5a的开关电源适配器。

板子25元,加邮费7元。最大充电电流可达4a(120/60m欧=2a我设置为2a)

那个小一点的是另一块一样的板子被裁剪了

下面是主板图片:

下面是芯片基本介绍

欢迎大家提意见!

网友:
自制充电器,实用就好。

网友A:
就是充满自停,耗电后又能自动充电呗

网友:
这个12v铅酸电池充电器真不错,智能管理。

网友B:
这芯片不错,多少钱一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错,多少钱一片啊!

x宝零散买0.9¥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充满自停,耗电后又能自动充电呗

下降到浮充电压13.55v的83.95%也就是11.37v就开始新的充电周期(恒流)

网友C:
看着还不错能充48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零散买0.9¥一个

太实惠了,用四片做一个电动车平衡充!

网友D:
买了4片芯片,还没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4片芯片,还没打板

我这个板子没防止倒流二极管,所以板子输出端电池会返电到输入,芯片功耗到是 微乎其微ua级别,但是可能会影响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不错能充48伏吗

这个只能支持12v电瓶,你说的48v其实我也有这个需求,只是目前没有找到支持的芯片

网友E:
能充10节镍氢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充10节镍氢电池吗?

显然不可以,充电特性不一样

网友F:
只要充电电流大于1.5A以上,MOS管和二级管,发热极其严重,非常烫手,可以煎鸡蛋了。楼主不改善一下散热情况吗?

网友G:
正在用人为  脉冲 给饿死了的  蓄电池 充电。。嘻嘻。。没有这种设备。。。24伏 0.6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充电电流大于1.5A以上,MOS管和二级管,发热极其严重,非常烫手,可以煎鸡蛋了。楼主不改善一下散热情 ...

就是因为发热问题,还有就是2a可以适配更多小容量电瓶,大电瓶充慢点而已。

目前环境30度,充电1.9a连续工作,外壳发热50度左右并不很高,发热控制还可以。与其它充电器比真三段,不怕过充可以一直充电做个路由器光猫ups,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用人为  脉冲 给饿死了的  蓄电池 充电。。嘻嘻。。没有这种设备。。。24伏 0.6A  ...

饿死的蓄电池硫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整流桥(电动车充电器里面拆)前面交流串联一个风扇电机1.5uf启动动容后面+-接电瓶就可以恒流充电去硫化。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高压要 用胶带做个绝缘不要触摸任何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饿死的蓄电池硫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整流桥(电动车充电器里面拆)前面交流串联一个风扇电机1.5uf ...

电容降压充电吗,和带插头铅酸蓄电池手电筒里面一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饿死的蓄电池硫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整流桥(电动车充电器里面拆)前面交流串联一个风扇电机1.5uf ...

晚上好。。谢谢老师。。有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