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X1800改內存/閃存刷OpenWrt後WIFI不穩定

楼主(2023-06-12):
前幾天把弄好的ax 1800拿出來用了,結果今天在電腦上就上不了網了,一開始以為是這邊的路由器或者網卡之類的問題呢,後來看到手機上面顯示正在連接網絡,才知道是路由器的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麽,不是說小米ax 1800散熱器弄的都比較大,散熱比較好嗎?還是openwrt太消耗性能了?怎麽能使路由器更穩定一些呢?或者有什麽路由器可以推薦的?可以刷open wrt的等繫統的,幾百塊錢的軟路由有必要入手嗎?我還不會安裝軟件,不知道應該下載哪一個,小米ax 1800上面的軟件也都是,人家弄好的,只不過回來是自己配制的

网友A:
无线接入点这种设备,还是原厂驱动好,就是说原厂固件好
想玩软件就弄个软路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接入点这种设备,还是原厂驱动好,就是说原厂固件好
想玩软件就弄个软路由折腾 ...

哦!軟路由買啥樣的呀?幾百塊錢阿木軟路由行嗎?我有一個路由器群,群主說軟路由得買2000塊錢的呢

网友B:
这个换系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系统正常

可是換系統就不好玩了

网友C:
1800挺好 ,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挺好 ,再研究一下

给我换内存,做刷Open wrt的师傅也说这个机器还好,散热片挺大,散热能力挺好的,可是没坚持几天WIFI就连不上了

网友D:
开源驱动还是闭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源驱动还是闭源的

我都不会弄,都是他给我弄的,包括换闪存和刷机,今天早上我又安装的,晚上又这样了,只不过过一会儿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