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炉火纯青之焦耳雌雄双盗篇(使用TPS61200和LTC3539制作焦耳小偷)

楼主(2023-06-12):
测试结果:

极限电压:750mA
输出能力:TPS61200(150mA) LTC3539(170mA)
a,实物图:

b,测试图(电路板挂到电源屁股后面了,鳄鱼夹线损严重无法正常工作)

总结:这段时间测试了4中增强性焦耳小偷电路,均已成功,证明使用高性能器件替代传统自激式驱动器提高LED在低压下的驱动表现可行。
(同样发现数个小问题,优化中,之后放出全部资料)

网友A:
焦耳小偷的本意是榨干干电池的电量,你用大电流放电,电池很快掉压,到不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很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焦耳小偷的本意是榨干干电池的电量,你用大电流放电,电池很快掉压,到不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很多电。 ...

错了,焦耳小偷的本意是一个低压的LED驱动器而已,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在很低的工作电压下提供LED的驱动电流。
而这4个版本则更好地实现了这个目的。
至于榨干电量只是说明工作电压低而已,并不是目的。

网友:
至于榨干电量只是说明工作电压低而已,并不是目的。

网友B:
常规单管的焦耳小偷驱动白光LED,实测最低0.47V(硅管),用老锗管可到0.35V。起初怀凝表不准,多次验证没问题,应该基极电感驱动,峰值电压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
又增进了一小步

网友C:
建议你直接电池试验看看,

新电池也经不住你2A多的电流干啊。

更别说后期低电压微电流了。

网友D:
如果用锗管会不会可以更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直接电池试验看看,

新电池也经不住你2A多的电流干啊。

试过了没问题。
电压750mV是保证设计电流的极限电压,但不代表低于这个电压电路不工作,只是因为电流会明显减小。
实际最低电压可以达到300mV左右,另一个5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锗管会不会可以更低呢

太低也没意义。
一般做到0.5V左右电池就已经彻底干废了。
单锗管的电压可以再低点,大概0.3V左右,但是已经没有输出电流了。
实际上自激式焦耳小偷哪怕满电时候输出能力也很低,电池电压稍微降低输出变化就会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单管的焦耳小偷驱动白光LED,实测最低0.47V(硅管),用老锗管可到0.35V。起初怀凝表不准,多次验证没问 ...

理论上用耗尽性FET可以制作更低压的振荡器,之前有人告诉我他用耗尽性FET制作焦耳小偷干到100mV还能有点输出。
振荡器的电压门槛主要还是器件的导通电压阈值,如果换用没有阈值的器件,那效果可想而知。
我有理由怀疑这些超低压boost变换器里面就是耗尽型FET做的信号级,工作电压才能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