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灵通lt6100puls怎么从v段换回U段

楼主(2023-06-12):
手上有一台lt6100puls,应该是仿机,能正常在U段用。在百度知道看了可以换成v段的,我就照做了,真能设为v段了143到170,设置到v段,用UVK5和它通联,并不能通联,不知道是原天线不支持还是其它。现在想重新设置回U段,怎么操作都换不回U段。用灵通官方写频软件正常读写,就只能在v段范围内设置参数,没有选项可以换回U段的功能。  U段换v段的操作就是按住f键加开机键,进入f4选项,再输入6018,自动重置到V段。就算再次操作f4设置,它还是重置回V段。各位大佬帮忙怎么帮我把它变回U段机。谢谢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应该是,就只能用v段了。如果有固件刷机,不知道能不能刷回到U段,固件找不到。

网友:
可能是将操作中输入的“6018”换成某个其他数字?

楼主:
正在手动输入数字,手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