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运宝儿童理发器故障排查及拆解

楼主(2023-06-13):
把180电机拆下来,测量电阻2.3欧,1.2V电压加上去空转电流约2A,判定电机故障。拆

电洛铁伺候

这里就尴尬了,本想想着无损拆解,无奈撬不开,最后棒槌伺候

线圈正常

电刷仔细看

轴承居然还有黄油

线圈好看

故障找到了

电刷有一根断裂,然后变形,接触点移位,导致电刷间歇性短路,同时又能间歇性运转。无奈FF180 2570电机某宝找不到一样的,看样子要报废了···

-----------------分隔线-------------------
家里用了快10年的儿童理发器,质量真的耐用,中途已经换过一次电池(7号镍氢*2),昨晚给大宝理发,中途突然熄火罢工,心里一惊,难道寿终正寝了,如果是电池没电了,正常是慢慢转速降低,最后停转,不会突然立即停转。

拆吧,轻车熟路了,检查电池有电,3个二极管测量没有明显问题。
故障详情:打开电源电机不转,用手拨一下可以转起来,测量堵转电流5A,空转电流3A,空转超过10S电池就开始冒烟……
不拆电机测量电机电阻1.3欧,初步判断是电机短路。

问题来了,电机短路为何拨一下就可以转,但空转电流却很大,不拆下电机测电阻成吗?
其实用排除法找故障很简单,拆下电机,接通电源,还有短路就是板子问题,否则电机问题,电机问题无非绕组短路,板子问题无非二极管击穿,话说这个电路二极管即使击穿也不会是这个现象。

楼主:
这个替换的电池质量真好,居然能有5A堵转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替换的电池质量真好,居然能有5A堵转电流

镍氢电池5A电流很轻松。

网友:
估计是电机电刷坏了,不好弄

网友:
我们这边叫电推子

网友A:
换的什么牌子的电池,我的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换向器有短路或电刷有问题,拆开看看吧。

网友:
拆开电机看看内转子吧,可能铜片碳刷或者换向器或者漆包线坏了(就这三种东西)

网友B:
电机的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10年该换新的啦

网友C:
先用外置电源单独测试电机是否完好,如果电机坏,拆开看是否转子的电极铜片断了(这类小电机基本都没有碳刷,就2片铜片接触)

网友:
拆开看下电刷,量一下线圈电阻,我之前那个小电磨是匝间短路,用电池也能强制转起来,但没力,用电源会短跑保护,直接剪了那个短路线圈勉强用

网友:
电机碳刷问题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什么牌子的电池,我的电池也不行了

某宝《配件特卖店》买的,带镍片容量600MAH,实测过容量还行,7.8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外置电源单独测试电机是否完好,如果电机坏,拆开看是否转子的电极铜片断了(这类小电机基本都没有碳刷 ...

有道理,先拆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质量应该不错。

这种小马达,只见过转子轴承磨损异响的,短路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过看这型号比普通玩具小马达用料要好,据说轴承含油的

网友:
话说拆下这个电机单独接电一试, 板子问题还是电机问题用排除法找故障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配件特卖店》买的,带镍片容量600MAH,实测过容量还行,7.8元包邮

感谢,收藏了

楼主:
维修完成,轴承打上黄油,开关用硅脂,用花费8元,耗时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