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开、关瞬间有电压输出,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23-06-13):
se-600-48开关电源,开、关的瞬间有电压输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请师傅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去找找是不是光耦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这是不是也类似于led灯泡在开或者关的时候闪一下,其它时间都不亮

楼主:
就是闪一下的,

楼主:
问题出在哪里呢,请楼上高和给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