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滋滋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13):
12v开关电源接12v电机或者不接负载都不叫,接四个串联的led就会滋滋叫,也不知道是哪里响的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和电感。糊上胶水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自激产生.

网友:
线圈都上清漆比较好

网友:
如果不是固定的问题,声音异常,就是过载的表现

网友:
以我不专业的认知来看应该是电源的震荡频率有问题,应该是比设计的震荡频率低了

网友:
你这个就是电感啸叫。接12V电机不叫那是因为匹配。接LED啸叫是因为电流过大、饱和,电感两端变成了20~30Hz,就出现了啸叫。消除办法就是滴胶,704。

网友:
以前找朋友要来一大罐浸变压器线圈用的绝缘漆,我DIY的小电子电路板全上漆,防水防潮绝缘防松动。后来被我老婆当垃圾丢了。。。

网友:
是不是LED电流太小,刚好在电源的轻载打嗝左右徘徊导致的?

网友:
不是电感就是变压器,都是线圈引起的

网友A:
带不动LED累的吱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LED累的吱吱叫

得是多大的led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错啊,,这种小6脚驱动IC的频率一般都超音频了,,,会叫应该是有故障了

网友B:
电源是供电的,不能直接驱动LE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LED驱动器。

或者负载LED加电阻,或者线性恒流IC。。。

网友C:
小电源看着做工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供电的,不能直接驱动LE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LED驱动器。

接led只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源看着做工还不错啊

滋滋叫超烦人

网友:
过载了,LED串电阻减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