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電腦又不能啟動了

楼主(2023-06-13):
這幾天電腦打開後挺正常的,很容易就進繫統了,現在不知道又怎麽了,今天打開後那個是自檢過程吧?提示,按f11 delete什麽的,還有USB和硬盤,每次這個過程結束後都跳轉到選擇繫統的頁面,今天無論重啟多少次,都是完成這個過程後,屏幕什麽顯示都沒有
唉,這個破玩意,坑死嘍

网友:
开机提示看不懂那谁也没办法,花钱去修吧

网友:
拆了,擦擦,再装上试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SATA接口,都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
什么接口的硬盘?检查下硬盘是否正常,如果是sata口的,还需要检查下sata数据线。

网友:
求助,信息提供不全,得到的大神们的帮助就很有限,比如,上传你电脑上的信息提示的图片什么的,或许你能得到比较实用的帮助。。。。。

网友:
上个图片先,这个描述看不出来

网友:
嘿,老电脑的吧,内存、硬盘线,拔下来吹吹,重新插好,还不行,重做系统,c盘如果有重要东西,进PE先备份数据。我感觉老电脑的硬盘不经常用的会容易造成系统文件损坏丢失,随后就启动不了。

网友A:
那個電池有電嗎?

网友:
可以推测,你这电脑要么很陈旧,要么配件很差。。。现在无论台式或者笔记本,都不是高攀不起的了,换一台吧!金钱不能买到一切,但是花很少的钱能买到好心情。

网友:
换电脑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下硬盘也出现同样问题,经常开不了机,最后发现在硬盘电源线接触不良,换另一个插头就好了

网友:
还是换台稳定的电脑好用些。

网友:
最起码放个图吧

网友:
一般写繁体字的是工作电脑,让网管处理

网友:
给个图吧,估计可能是硬盘有问题,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池有電嗎?

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插了U盘,然后BIOS设置了U盘优先启动,然后U盘又没系统,所以直接就进不了系统了
之前碰到过有台电脑插了一个U盾导致老是从U盾启动

网友:
没图啊,没描述清楚